360出了一款超级充电器,谁来估计下BOM成本

楼主(2015-07-21):
360出了一款超级充电器,号称39元,已经有拆解图了,大家能否估计下BOM成本多少?是否又是一个几乎不赚钱的硬件产品?

http://www.ithome.com/html/it/162921.htm

网友:
沙发,出售瓜子,等大神评估

网友:
无底线啊

网友:
靠,怎么活啊

网友A:
还是有的赚的,只是利润微薄而已
看个头应该是30W左右,裸板不会到1元/瓦
加上外壳估计成本在25左右吧

网友:
小米也会跟着出?

网友:
量大的话成本是可以控制得了的。

网友B:
固态电容电压余量很小啊

网友:
百货公司。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呀,有固态电容,其他元器件也比较足,能用这个价格做到这个水准算是良心产品了。

网友:
要买也只能买前期的。

网友:
买了一个,可以发iPad充电,充电速度也可以。

网友:
8字线那头还有个壳子,里面装了个滤波器?

网友:
文章里说了,功率是25瓦。

网友C:
东西还行,但文章好软,里面还写充电器智能调节了输出电流,难道小编家的墙壁电源插座也有这个功能吧,插个1000W电饭煲和100W电吹风也能智能调节输出电流的。

网友D:
这玩意卖39真是良心价,不过ORICO这么搞就不怕断了自己的米路?
贴个奶茶东差评中看到的ORICO拆机图,单面纸基板,虽然是5口但只有2个是有IC的智能识别口,整一山货模样,重点来了:这货卖6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卖39真是良心价,不过ORICO这么搞就不怕断了自己的米路?
贴个奶茶东差评中看到的ORICO拆机图,单面 ...

我看了楼主位的图片也只发现2个USB识别IC。难道是1带2?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楼主位的图片也只发现2个USB识别IC。难道是1带2?

对啊,TPS2513A就是一拖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我是不是手上也有一个。

上次预定的360行车记录仪,迟了发货,说多送一个价值39元的电源。

送的应该是两个USB口的点烟器用的电源吧~~
我的还没发货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还行,但文章好软,里面还写充电器智能调节了输出电流,难道小编家的墙壁电源插座也有这个功能吧,插个 ...

应该是写给普通人看的,电工当然都知道,只是一些小白,可能认为输出2A,电流太强,会把手机充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我是不是手上也有一个。

上次预定的360行车记录仪,迟了发货,说多送一个价值39元的电源。

车载充电器不是电源

网友G:
在哪有卖的呐,试下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哪有卖的呐,试下怎样

还没买呢,明天早上10点,官网抢购

网友H:
看上去不错啊,360也要进入硬件领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上去不错啊,360也要进入硬件领域了?

早就进了呀,官网上有好几款智能硬件产品呀,包括智能路由器,不过这个我可不敢用,只敢用用没处理器,没单片机的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  如果39就不错了  比那些垃圾电源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如果都是这样用料,39确实很低的价格了。不要像小米,移动电源刚开始用LG,松下等最好的电芯,批量后就换国产电芯,不厚道。

网友:
看上去好像很不错,等你们试水了我再入手

网友:
隐约看到LM358的影子

网友I:
瞬间售完,根本抢不到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瞬间售完,根本抢不到啊

比雷不死搞的还假,1-2秒就没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比雷不死搞的还假,1-2秒就没了。

刚才收到短信,进去一看又有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才收到短信,进去一看又有货了

确实,现在还有货。
已经订了两个。

网友:
上面用的我们公司的快充芯片

网友:
7902这款芯片,360找的代工厂采购的,出货量蛮大

网友:
现在货源充足了啊。我刚刚才下了2个的单。

网友:
感觉性价比不错,不过已经有带usb的插排了,这种单独充电的感觉用处不大

楼主:
早上10点忘了抢了,12点二十想起来,进去一看居然还能买,果断下单

网友:
有小米,360这些资本玩家在,小电子厂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什么东西都要走天量才能盈利。那就什么东西都只有2,3家公司能生产了。

网友K:
我有个同事想去搞智能插座,还没3个月。小米、360们都开始铺货了。直接被价格打死。资本啊。

网友:
360解封了?这帖子都能发了

网友:
我也抢了两个,昨天的公牛插座也是两个,这下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个同事想去搞智能插座,还没3个月。小米、360们都开始铺货了。直接被价格打死。资本啊。 ...

本来魅族的黄章,一年卖200万台手机,价格高,利润高,做工仔细。日子过得好得很,算是个小小匠人。自从雷军偷了他的师,搞了上百亿的资本来甩货。魅族就是一年卖2000万台,也没有以前卖200万台赚得多了。

网友:
360鍀摄像头还要免费送呢,要搞死硬件呀,看不懂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了,小工厂怎么活

楼主:
今天用电子负载测试了一下,单口居然能够输出5A,太恐怖了!!!看来里面说的智能匹配,是需要手机端做充电管理,它自己根本不管输出功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电子负载测试了一下,单口居然能够输出5A,太恐怖了!!!看来里面说的智能匹配,是需要手机端做充电 ...

我的寨机可不敢用了.

网友:
我买的今天到货,初步感觉还可以,唯一缺点是输出电压偏低,也没有线损补偿,电流有点上不去。
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无法拆开改装,比较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电子负载测试了一下,单口居然能够输出5A,太恐怖了!!!看来里面说的智能匹配,是需要手机端做充电 ...

拆机图可以看到每个口都有2.6A的自恢复保险,网上评测实际动作电流在3A左右,不过PTC响应速度较慢,短时间能输出5A也不奇怪。
充电管理本来就是手机端做的,手机会根据USB口两根数据线的电压来确定充电器能提供多大电流,这个判断电压苹果和三星有自己的标准,其它手机多数是遵循BC 1.2,所谓的智能匹配是指自动判断插入的设备提供对应的识别电压,使设备以最大电流充电,并不是由充电器来做限流。

网友:
又一低价,电工们怎么活?

网友:
这种固态电容是富士通的吗?

网友:
正在使用呀,感觉挺好的,不过没有拆,做工也不错,有质感

网友:
用料还可以,估计毛利很低,20%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电压余量很小啊

同意,个人认为电容耐压值至少10V的,如果前端有问题导致后端电压升高,就放鞭炮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

网友L:
我想 问问  大家 看法  5V 输出  6.3V 耐压  ,可以 安全可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 问问  大家 看法  5V 输出  6.3V 耐压  ,可以 安全可靠不?

我觉得不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我想 问问  大家 看法  5V 输出  6.3V 耐压  ,可以 安全可靠不?

电容质量好的话是可靠的,已经有26%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质量好的话是可靠的,已经有26%的余量。

可是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是4.2V,它输出比5V过压20%多,不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是4.2V,它输出比5V过压20%多,不好吧~

充电管理IC在手机里面,充电器输出5.3V以下都是正常的。
这个充电器输出刚好5V已经偏低了,原装充电器一般都会设定在5.2V以抵消USB线的压降。

网友:
买了一个功耗为0.2w

网友:
买了两个 效果还行

网友(2015-09-16):
多口充电器的技术难关是什么?就是单口限流。这么说吧,常规充电线容易存在微短路,如果充电器输出电流大了就容易烧毁充电线和设备,所以应该有限流保护措施,每个USB口都需要有。那么,充电器要怎么样才能充电快呢?这就要提到降压补偿。对电阻超过正常值的充电线,充电器输出的电压会有一部分消耗在充电线上,导致设备端电压较低,不能全速充电,所以需要降压补偿。
        这么说来,360“超级充电器”对于究竟是超了谁?超了小米?还是超了充电器行业中的苹果?

Anker至少人家把充电器每个USB口上都安装了独立限流芯片,来降低任何充电微短路对手机带来的损害,而市面上很多品牌连单口限流都没有;人家的数据线,里头的铜线比苹果和三星原装的还粗,产品上市前通过4000次弯折测试。

http://www.kejixun.com/article/201506/110599.html

网友: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看过评测,发热非常严重,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的赚的,只是利润微薄而已
看个头应该是30W左右,裸板不会到1元/瓦
加上外壳估计成本在25左右吧 ...

这小变压器能有3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