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烧糊了,为什么没掉下来呢?

楼主(2015-07-22):
而且,拆的时候还费劲,脚好像黏连到焊盘上面了

楼主:
声明,板子是竖着用的

楼主:
话说论坛还是反应有点慢啊,电脑上是慢,手机也慢,是我网路问题?

网友:
背后点胶的。

网友:
底部可能点胶或者有散热焊盘吧。

网友:
吹到焊锡化开再用镊子小心取下来

网友A:
芯片的烧的时候只是晶圆内部烧坏,传不到脚,熔不了锡

网友:
元器件下面有红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烧的时候只是晶圆内部烧坏,传不到脚,熔不了锡

不是熔不了锡,是把铜都熔了,引脚和焊盘粘在一起了。所以烙铁风枪是弄不下来的

网友:
芯片重力小于焊锡粘合力所以掉不下来。

楼主:
板子我自己贴的,没有红胶。
板子都糊了,按理在糊的过程中,温度慢慢升高后,焊锡应该先融化的,现在的结果就像9楼所说,吹融化了焊锡,都拿不下来,最后把焊盘扯断了。
难道焊锡的吸力真的这么厉害?那么小的4个焊盘,居然能在融化的情况下不会掉下来?
100片板子这是第一块,客户说是打雷时坏掉的,还好,只坏了这个。

网友:
应该是瞬间高温或者大电流把引脚和焊盘电焊在一起了。这种焊盘一般很难保全了。

网友:
用斜口钳将引脚剪断,再将它从 PCB 上剪下来,用烙铁将焊盘上剩下的引脚给焊下来再换上一颗新的,完工。

网友:
是不是风枪温度太高了,调低点,晃动风枪,看看能弄下来不

网友:
我遇到的24V电源输入部分烧芯片把电路板都碳化烧成一个大窟窿。

网友:
应该是没烧到引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