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也不支持两款不同的板拼在一起?

楼主(2015-07-22):
同一台机器有两款板,为了方便SMT生产,要将两块板拼在一起做。但是嘉立创反映做不了。

网友:
那就找别家做呀。

网友:
应该是支持的啊。
你自己拼。

网友A:
支持的,一个月前做了一批~
没拼版前特意QQ问了客服,各种做不了,搞的很郁闷,想想都不可能不支持啊,直接画好上传,那边打电话询问了下,然后就做了
先画好上传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一个月前做了一批~
没拼版前特意QQ问了客服,各种做不了,搞的很郁闷,想想都不可能不支持啊,直接 ...

生米煮成熟饭先

网友:
越问越糟糕,干脆自己开搞哈哈哈,客服有时候就这样的啦

网友:
能做的,以前做过类似的板。阴阳版也不相当于2个不一样的板子拼一起了么  这样还能省个钢网

网友B:
3楼,4楼的情况是支持的,客提供的拼板文件只要加工得出来(且不特别影响整体效率),是会尽量帮生产的。

小批量:
可帮画拼板文件的,通常是同款板拼板连片出货,不同线路的请帮分开下单哦;
一定需要不同线路放在一起的话,请自行帮拼好文件(若您所拼的文件符合加工制程能力,可帮按您的拼板出货;若实在加工不了,需要您帮修改拼板文件的哦)
阴阳拼,倒扣拼,异形板,多为客自己拼好了文件,板厂按客供文件连片出货;少量的客提供很明确的拼板示意图与PCB文件一同压缩后上传进来的哦

拼后尺寸等,请参考如下内容
http://www.sz-jlc.com/r     官站首页=》右下角=》公司新闻=》嘉立创公司接单标准

网友C:
一样大可以的,但是要算两个工程费的,或者至少有一个边长是一样的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大可以的,但是要算两个工程费的,或者至少有一个边长是一样的应该也可以吧。 ...

是的哦,不同线路,是不同款,价与款数也有关系的哦,不同线路是有工程费的哦。

尺寸一样的两款板拼板连片出货,是好一些,可直接V割;但还是需要您提供拼板后的文件;
尺寸不一样的两款板,多数不能直接V割,可能需要加长槽或邮票孔连接之类的情况,同样,需要提供拼板后的文件哦

网友:
我也也是,他们说拼板长度不够6cm要多拼板,但我这个有USB插头,多拼的话要么不能方便贴板要么要空一大片价格就高了。所以只能找别家了。

网友:
可以的,自己拼好就行

网友D:
可以自己切割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切割的吧

1000片,用什么廉价的方式可以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4楼的情况是支持的,客提供的拼板文件只要加工得出来(且不特别影响整体效率),是会尽量帮生产的。{: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