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收台二手的MD播放器来听听,不知道这玩意音质如何

楼主(2015-07-22):
上学时代在同学那见识过一下那玩意,那设计简直就是精密机电产品中的艺术品一般,还有那音质,完全秒杀同时代的所有磁带随身听的,那听感上的0底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可惜由于音乐导入的麻烦和闪存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玩意最终被闪存播放器给淘汰了。虽然如此,但还是迷恋这玩意精巧的机电设计和沉甸甸的手感,不知道这玩意的终极版本HiMD的音质跟现在的闪存播放器比,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呢?

网友A:
后来有段时间出可以刻录的了   然后就幻想着厂商能够开发出能够做数据存储用的 类似优盘功能的产品出现    结果没盼到那一天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可以达到30-40%左右。

这玩意音质只能到这水平呀? 网上还有拿终极版本HiMD中的NH1和RH1 跟 D50 来PK的,不知道是不是开脑放了。 不过按理说,HiMD能支持PCM无损转录,音质应该不会太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有段时间出可以刻录的了   然后就幻想着厂商能够开发出能够做数据存储用的 类似优盘功能的产品出现     ...

与MD同宗的MO技术很早就用在存储领域中了,只可惜价格一直高高在上,只能用在像电信设备机房等不计成本的领域的数据备份了。索尼后来确实是想开放价格相对亲民的MD数据存储的领域,只可惜在光盘刻录和闪存技术的夹击下,这个最终夭折了。

网友C:
用过SONY的,与普通几百块的CD随身听无异。需要光纤转录。
没玩过的推荐一试,几百块听十年前的顶尖科技还是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SONY的,与普通几百块的CD随身听无异。需要光纤转录。
没玩过的推荐一试,几百块听十年前的顶尖科技还 ...

嗯,那确实是当年随身听领域的顶尖科技, 还有那精巧的机电设计估计在随身听领域也成空前绝后了! 对啦,大胡子叔叔,光纤录音是早期版本MD的录音方式吧?看网上介绍,后期版本的NET MD和HiMD应该可以通过USB来传数据的吧? 毕竟1:1的光纤录音太耗费时间了,转录张CD要1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确实是当年随身听领域的顶尖科技, 还有那精巧的机电设计估计在随身听领域也成空前绝后了! 对啦, ...

嗯,后期有net,但那是方便往里面装MP3,要声音质量好,还是光纤转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后来有段时间出可以刻录的了   然后就幻想着厂商能够开发出能够做数据存储用的 类似优盘功能的产品出现     ...

HI MD 真有这功能 我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台RH910的HI MD,当时一张碟1GB,传音乐要用SONY的那个软件,但是插到电脑上直接识别出来的就是U盘,可以拷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HI MD 真有这功能 我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台RH910的HI MD,当时一张碟1GB,传音乐要用SONY的那个软件,但是 ...

好像最大就是1G的,终极版RH1支持192K32bit的文件
不知道这东东DAC和模拟部分啥结构,看网上对他的音质评价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SONY的,与普通几百块的CD随身听无异。需要光纤转录。
没玩过的推荐一试,几百块听十年前的顶尖科技还 ...

终极版RH1淘宝现在还是几千人命币呢,一点也不便宜

网友:
记得好像听过说MD音质仅次于CD,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

网友:
MD不如CD获取音乐方便。总不能都要自己光纤转录吧。还不如收个二手的CD随身听,当年日本厂商CD随身听的声音也不是目前那些MP3播放器可比的。

网友:
手上有SONY R900,只能说声音肯定比飞傲X1好,其它未知。

楼主:
这几天在网上补了一下功课:MD诞生的原因是为了解决CD随身听体积过大,不便携带的缺点。由于MD盘片直径小,容量只有170多MB,为了存放一张CD(74min或者80min)的曲目,必须要对音频数据进行大幅度的有损压缩(类似于MP3),MD使用sony私有的ATRAC压缩算法,该算法比同时代的MP3要好不小,特别是在低码率的情况下,据测,64Kbps码率的ARTAC的音质跟128Kbps码率的MP3想当,这就是当年MD音质好于MP3的原因之一。早期的MD只能通过光纤或者Line in方式按1:1的速率来录音,这个用起来比MP3麻烦很多。后来为了延长单张MD的播放时间,sony又改进了ATRAC算法,推出MDLP技术,把单张MD的播放时间延长到两倍(LP2)和四倍(LP4),使其达到148min/160min和296min/320min,使得单张MD能放的曲目按倍增长。MDLP技术主要是解决成倍延长播放时间的问题,使用的是压缩率更高的有损算法,音质比原来的下降是必然的。可以说,MDLP技术跟好音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MDLP音质不高的问题sony是通过播放器内置电子EQ均衡器予以改善的。随着MP3容量的日益增长,其存放的曲目数量已经赶上和超过使用MDLP技术的MD了,而且歌曲拷贝更加快速便捷。为了弥补这方面的劣势,sony又推出了NET MD技术,在保留原有的光纤和line in录音方式的基础上,通过USB接口来给MD传送已经压缩好的ATRAC文件,压缩和传输工作是由运行在PC上的sonicstage软件来完成的,这个软件顺带完成了各种pc音频文件(wav、mp3、wma、aac等)的转换工作,在传输给NET MD之前,这些音频文件都先转换成ATRAC压缩的音频数据,这样,MD的音源就一下子扩展开了。后来,也是随着闪存播放器容量的快速增长,sony不得不被迫应战,推出单盘1GB容量的HiMD技术,同时也改进了其ATRAC压缩算法,把无损压缩包含其中。 这样HiMD既可以兼容以前的有损压缩算法,也可以使用新的无损压缩算法,还可以直接存储和播放CD和wav文件的pcm数据,这个时候,MD才真正从技术上实现了CD的无损音质。  所以现在玩MD并对音质有追求的话,还是得从MD的终极版本HiMD入手。

网友:
手里有台Sony 可录的飘过。效果很好。比较省电。线控漂亮。唯一缺点就是MD很少,很贵。

网友:
昨日黄花,让她随风去吧。

网友:
不如买一个现在的hifi播放器

网友:
新旧技术更替时期的过渡产品吧。

楼主:
最后收了台垃圾成色的HiMD  MZ-NH900,录放功能都正常,试着通过SonicStage4.3软件用ATRAC3PLUS的无损格式转了一个MD盘的音乐,那音质确实不赖,比我之前的大铁饼D-E660的CD随身听好多了。算是了了一直以来的MD情结吧。

网友E:
MD音质好的应该算SONY R50吧。

网友F:
有音质好的,有很一般的,音质好的现在都是天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MD音质好的应该算SONY R50吧。

R50太老了,只支持光纤和线路转录,录音非常麻烦,而且采用的是第一代的ATRAC有损压缩技术,技术上比MP3强,但没法做到无损压缩的水平。 MD里面能支持无损压缩的就只有末代的Hi-MD技术了,还有一点就是,Hi-MD能支持电脑传输音乐,这个效率比光纤和线路转录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音质好的,有很一般的,音质好的现在都是天价

如果不在乎成色的话,1K之内能拿到当年Hi-MD的旗舰 MZ-NH1,不过NH1的表面氧化问题确实让人惨不忍睹。至于末代的MZ-RH1的话,好一点成色的价格都被炒到3~4K了,性价比非常低。

网友(2015-12-09):
听坏了两台MD,主要是激光头寿命太短,转录差不多100张MD

网友:
  我觉得肯定不如flash存储的吧(同一级别SONY旗舰VS SONY),光盘肯定抖动率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