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485电路有没问题

楼主(2015-07-22):
为什么485芯片经常坏掉?而且坏连单片机的连接485的串口一起坏...请帮忙分析下。

R23 4.7K会不会太小?

网友:
D16 不能用单向的吧?

看你的器件实际用的是 CA,那感觉问题出在外部干扰上,跟电路本身无关!

网友:
看你用的环境的,干扰大的话,必须加光耦做隔离的。光耦的电源也得加隔离。不排除你的片子渠道有问题。

网友:
连单片机串口坏的话,应该是没隔离导致的了

网友A:
共模电压太高吧  你接地线了吗

网友:
A、B间应该加个120R的电阻

网友:
估计是使用环境的锅,至于接口芯片,我个人喜欢用MAX13487+ADUM1201的说,没有坏过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太高吧  你接地线了吗

正解,共模干扰是根源。另外不知道网络里连接的点有多少个,如果点很多,那个上下拉电阻就太小了,或者只应该主机有。

网友:
D16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共模干扰是根源。另外不知道网络里连接的点有多少个,如果点很多,那个上下拉电阻就太小了,或者只 ...

30个节点,只有主节点上下拉15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太高吧  你接地线了吗

每个设备之间有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设备之间有共地

30个点左右的话,主机15K电阻太大了,我们一般用1K进行强上拉,提高抗干扰能力。
另外,你说说的接地,我不知道是信号地还是大地,应该接大地

网友B:
从你的应用来看,估计现场比较复杂,最好还是采用隔离的方式来做,隔离方式就相当于你的485通讯是浮地系统,可以抑制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应用来看,估计现场比较复杂,最好还是采用隔离的方式来做,隔离方式就相当于你的485通讯是浮地系统 ...

隔离方式做一个成本太高一个是空间放不下电源隔离和485隔离电路,因为我们产品30个距离很短,每个与每个之间就30CM左右,所以没有考虑隔离。还有你说的接大地是怎么接?

网友:
每个点之间距离很近,30个点也就10米左右,应该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你试一下:
1、用屏蔽线,屏蔽线的屏蔽层都接外壳
2、换芯片,我之前用65LBC184,连接64个点,也没有隔离,没出问题。
3、看看软件里面会不会出现多个点同时发送的情况,加入主机发送命令,有多个从机同时应答,也可能烧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