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FC枚举电脑串口问题

楼主(2015-07-22):
第一次用了获取注册表端口来做的,但获取出来的串口名称跟设备管理器的不一样,如下图
下面这是MFC从注册表获取到的串口名称

下面是设备管理器的串口名称

为什么不一样?

第二次用了另一种办法
下图,是MFC程序获取到的串口,但是没有获取
到STM32虚拟出的串口,USB转串口的能获取出来
而且这种办法获取出的串口名称跟设备管理器的一样
就是获取不到STM32虚拟出的串口

哪位知道的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试试附件里面程序能够找到STM32虚拟出来的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附件里面程序能够找到STM32虚拟出来的串口吗

谢谢回复。
打开提示缺失MFC42D.dll
我网上下载MFC42D.dll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附件里面程序能够找到STM32虚拟出来的串口吗

你好,你给的文件运行不了。
上网查了,提示说你那生成的文件要这样 “依赖MFC42D.DLL的是VC6生成的Debug版。改成Release版,并修改项目设置为使用MFC静态库就可以了。”
网上的答案,不知对不对。

楼主:
STC下载软件可以获取到STM32虚拟的串口
红圈里面的就是STM32 USB虚拟出的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附件里面程序能够找到STM32虚拟出来的串口吗

我用Pcomm.dll  ,采用扫描的方法查找有效串口,(即先打开,如果打开成功则认为有效,再关闭串口)
请问下有木有关于 不用别人的库DLL来做串口开发的例子啊,我现在玩电脑串口是用Pcomm.dll 库来开发的,要是直接编译进去多省事,不用带一个dll文件咯

网友A:
静态编译了下,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Pcomm.dll  ,采用扫描的方法查找有效串口,(即先打开,如果打开成功则认为有效,再关闭串口)
请问 ...

cserialport  用搜索引擎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编译了下,试试看

可以获取到STM32虚拟的串口。

我想显示的串口是 串口名称,你显示的是串口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serialport  用搜索引擎搜一下。

谢谢,下次我搞串口应用时用这个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