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源的BMS

楼主(2015-07-22):
BMS指电池管理系统,这个系统须要何种功能,如何设计呢。
只做过一个电池巡检系统,功能不多。只有检测电压、电量、温度等 几个参数。

网友: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网友A:
BMS大都指的是锂电池用的   用专用芯片 配个单片机 加充放电电路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MS大都指的是锂电池用的   用专用芯片 配个单片机 加充放电电路 就行了

充放电电路 不是专用芯片自己带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放电电路 不是专用芯片自己带的么?

充放电主要是单片机控制功率开关

专用芯片只负责锂电池检测

网友:
我以前实习的公司就是做BMS的,好像是有检测电压、电流、电量和温度,有充放电开关,过流过温报警,电池组是有好几块锂电组成,每一块的电压、电流、电量、温度都要测,控制锂电的电压差在一定的范围内,电池组有独立的采集板,同过232,485,can跟主机的板进行数据通信,大概的我就只记得这么多了,芯片是用飞思卡尔的s08,s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主要是单片机控制功率开关

专用芯片只负责锂电池检测

我以为你就是楼主,看着自问自答觉得很奇怪,后来才发现有只大考拉,有只小考拉

楼主(2016-02-16):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就是楼主,看着自问自答觉得很奇怪,后来才发现有只大考拉,有只小考拉  ...

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大且复杂的BMS系统了。真是不简单!

网友(2017-09-29):
检测单体、总体电压、电流、电池SOC和电芯、PCB板温度,能有效的保护电芯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