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设置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5-07-22):
用的是无刷直流电机,新西达30A的。它是三根线连电机,另一端两个电源线,还有三根细的(输出5v正负电线和信号线)。
看了下说明书,首次使用要设置一些参数。但是搞不太懂————

1.上面介绍的是用遥控设置,那没有遥控怎么搞?
2.推油门是什么意思? 增加pw占空比吗?
3.选择参数值  怎么选择?

店家给我的资料讲的好少,有谁了解这种电调吗?能否分享下资料,谢谢

网友A:
这个去52模型论坛 那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说明 XXD的电调可是航模界人手必备的入门神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去52模型论坛 那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说明 XXD的电调可是航模界人手必备的入门神器 哈哈 ...

额.... 这个是什么论坛,是站外的论坛吗?

楼主:
自己再顶下吧,电调的频率有要求吗,pw在什么范围变化

网友:
多看看资料,很简单的!

网友:
其中油门最大指的油门接收器器输出信号PWM占空比最大,油门最小指的是PWM占空比最小。pwm可以用单片机输出!

网友B:
1.用单片机输出PWM
2.是的
3.油门行程设定:占空比给到10%(油门最高),听到滴滴后再给到5%(油门最低),然后听到滴滴滴--滴后说明行程设定好了;
  电调初始化:直接将油门打到最低(给5%PWM),听到滴滴滴--滴后,说明初始化成功可随时起飞

网友C(2015-08-23):
1.买个遥控器,或者用舵机测试仪
2.遥控器标准PWM信号是20ms周期(50Hz和工频一样),高电平时间在约1000-2000us变化的信号,也就是说1000us的高电平时间对应油门最低,2000us的高电平时间对应油门最高,但这个数不绝对,因为每个遥控器的特性不一样,电位器也会飘,所以会有一定的偏移,但偏移不会太大
3.如2中所说,电调需要知道精确的油门最低和最高时的高电平时间,所以需要进行校准,方法通常是最大油门上电,听电调响两声后迅速把油门降到最低,然后电调会正常启动,报电池节数,然后就能用了,此时推油门电机就转了。
校准油门是建议进行的,通常情况下不校准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这个1000-2000us的标准是业界统一标准,即使有偏差也不会太大,每次电调正常上电时会记录油门最低点(正常使用时应该在油门最低点上电,保证安全)。

楼主(2015-09-23):
引用 网友C:
1.买个遥控器,或者用舵机测试仪
2.遥控器标准PWM信号是20ms周期(50Hz和工频一样),高电平时间在约1000-2 ...

看这个遥控机设置电调快晕了,没买过遥控机,打算入手一个,到时候看看遥控机的说明书好了。

遥控机是怎么样控制的?要有固定匹配的蓝牙或者无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单片机输出PWM
2.是的
3.油门行程设定:占空比给到10%(油门最高),听到滴滴后再给到5%(油门最低), ...

当初自己小白,这种简单的问题也问,哈哈哈。

后来发现这个电调要买好的,差的电调相差好大! 都是一样设置的10%-5%,但是之后给相同的占空比转速不一样!!

唉,同学买40-50的电调电机就没问题,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这个遥控机设置电调快晕了,没买过遥控机,打算入手一个,到时候看看遥控机的说明书好了。

遥控机是怎 ...

你先了解一下电调的输入信号形式是怎么样的,不一定要买遥控器,买个舵机测试仪或者自己用单片机输出符合要求的信号就能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了解一下电调的输入信号形式是怎么样的,不一定要买遥控器,买个舵机测试仪或者自己用单片机输出符合 ...

电调的输入信号不就是pwm吗,我买遥控机主要是想调PID方便一点。

不过舵机测试仪,我回头再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这个遥控机设置电调快晕了,没买过遥控机,打算入手一个,到时候看看遥控机的说明书好了。

遥控机是怎 ...

如果你不是玩航模的话,不用入手太贵的遥控器,贵的遥控器可靠,距离远,用在一般应用很浪费,但是如果你以后想飞航模的话,国产的都不是很建议,真的会失控,真的很差

楼主(2015-10-28):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不是玩航模的话,不用入手太贵的遥控器,贵的遥控器可靠,距离远,用在一般应用很浪费,但是如果你 ...

学生没钱。不过没有用到遥控机控制,不能够实时控制就好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