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插件的EL817和贴片的EL357有何不同?

楼主(2015-07-22):
为何同样的参数下,贴片的屡次出现干扰信号直接传入光耦次级,换了插件的板子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在贴片的下面先铺上一层绝缘层,再铺上一片铁、、、没准有用、
当然,原件也可能有问题,但作为光耦,这种问题是不正常的

网友:
光耦的CTR值各是多少?跟具体的后缀有关。发射电流是多少?输出侧上拉电阻有多大,是上拉到多少V的?工作的时候光耦输出和输入端的波形有没有看过?简单看了下EL357耐压3750V,EL817一般5000V,两者发射和接收的间距应该是357近写,电容效益更明显些,2个基板和中间的隔离物质组成电容了。

楼主:
都是低频信号,最多也就是变频器的载波,调到1KHZ都不管用
昨晚收到客户反应,说是换上去的插件的板子,工作几小时后也出现同样问题,虽然轻一些,还是不能用。应该还是线路上有问题,与板子的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