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电工常用软件兼容性统计

楼主(2015-07-22):
过几天windows10就要出来了,对硬件要求比win7小,之前机器装过win10测试版,貌似有部分bug导致风扇一直呼呼响,就没有继续测试。
想着等正式版发布,换成win10的,不知道电工常用软件的兼容性如何。比如:IAR(各种版本),mdk, keil, altium designer, cadence, MATLAB, Quartus II,protel, jlink驱动,win hex, ultra edit, USB moniter, sniffer(win7无法使用),source. Insight等,有测试过的可以跟贴告知一下,防止换了系统之后重要的软件不支持。

网友:
WIN7下不行的WIN10下也不行

网友A:
今天听说19号就已经开放下载了

网友B:
win10 下 IAR  AD JLINK均已测试 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听说19号就已经开放下载了

真的吗?怎么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怎么不知道

我听说的,没有查证

网友:
开发用没必要追新。。。

楼主:
测试了sniffer,无法使用。

网友:
要是win7能用的win10都能用那就好了

网友D:
前段时候装了个ssd,本来想试一下win7,在win7下装上eset杀毒,然后很多软件都装不上,关掉杀毒就行了,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回到xp了。

网友:
常用软件差不多都能用

网友:
我装了win10,不过好像是测试版,前几天调试stm32没有问题。jlink,mdk,还有一些串口工具,sublime也都可以。

网友:
已经在用10240

网友:
JAVA声音部分瞎掉,坐等JAVA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怎么不知道

19号推送的是10240版本,去除了预览版的水印,属于准正式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候装了个ssd,本来想试一下win7,在win7下装上eset杀毒,然后很多软件都装不上,关掉杀毒就行了,折 ...

我用ESET都正常呢,现在win10上也用的eset挺好的

网友:
我还在用XP呢,看来要 换 电脑了

网友E:
protel99se能用吗?测试过的同志知会一声。。。。。。。

网友:
我也正在用win10,
建议楼主有些软件放在虚拟机(xp或win7)里面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号推送的是10240版本,去除了预览版的水印,属于准正式版

这样啊,我现在用的是win8.1,可能不是win10预览版的原因吧

网友F:
keil,MDK,jlink,altium designer,source insight 测试OK。
STC下载器OK
notebook+OK
虚拟串口Configure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ok

现在用的就是WIN10最新版的。如果有需要测试的,我可以帮忙

网友:
WIN10下使用MDK用ST-LINK有问题

网友:
现在是xp也在考虑是装WIN7还是直接WIN1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 下 IAR  AD JLINK均已测试 可以用

好嘞   正想问呢就看到您的回复

网友:
现在用win8.1,有升级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otel99se能用吗?测试过的同志知会一声。。。。。。。

同问

网友G:
AD13表示正常使用
Autocad13表示正常使用
Docklight表示正常使用

网友:
Visual Studio Community 2015 RC 能够正常打开,暂时没有测试是否能够使用

网友:
sublime text X64正常

网友:
Oracle VM VirtualBox重新安装才能正常使用
autocad2012提示要激活

网友:
keil MDK, EWSTM8, EWARM, AD13, J-LINK, ST-LINK V2, STVP正常使用

网友:
cadence 16.6需要重新启动License Server一次。
Office 2013需要从新激活。

网友:
还有Qt Creator2.1.0正常使用但工程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
keil,iar都正常,觉得win10还是可以的,win10用不了的win7也不能用,倒是win7 x64装不上nucleo开发板的stlink驱动在win10都可以用了

网友:
是吗 看来win10还行 再等一段时间 看看

网友H:
WIN10下PADS可以用吗?

网友:
同样的硬件配置,win10比win7快吗?

网友:
半年后更新win10,顺便把软件都装成新的,坐等各家把软件弄好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N10下PADS可以用吗?

pads.vx可以

网友:
thinkpad s431 蓝牙鼠标有问题 飘逸

楼主:
ThinkPad. e420声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keil,MDK,jlink,altium designer,source insight 测试OK。
STC下载器OK
notebook+OK

MDK5.15好像不行吧

网友J(2015-08-25):
富士通编译器可以,仿真器不可用!

网友:
差不多都能用,用了两星期了,没发现什么太大的缺点,只是默认的浏览器不能点开阿里旺旺,不过用里面的IE还是能用的。也没发现什么优点。比起8.1只是开始菜单好了点。比起win7一无是处。还是老老实实用win7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MDK5.15好像不行吧

反正5.1.3是可以的。

网友:
keil5.15 不行

网友:
我的台电U盘加密软件用不了。郁闷。

网友:
cadence16.6 pads9.5亲测 正常使用

网友(2015-10-28):
引用 网友K:
反正5.1.3是可以的。

没看到此帖我还以为不行,我用的也是5.15不行,回去试下5.1.3,
有现成的连接吗?能发一个,方便大家使用不?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反正5.1.3是可以的。

在win10上测试了MDK5.14 5.15都不行,能打开工程,每编译一个才文件就弹出错误,做后编译通不过,说找不到corcm3.o文件什么的
不知道兄弟是可以编译调试,还是只能打开。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在win10上测试了MDK5.14 5.15都不行,能打开工程,每编译一个才文件就弹出错误,做后编译通不过,说找不 ...

没试过5.14,用过5.13可以。

网友:
过来看看大家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试过5.14,用过5.13可以。

能不能共享一个5.13的网盘链接我测试下
因为我很喜欢win10的开机速度快,所以很想在win10上使用MDK

网友:
5.13在win10上能破解吗?

网友:
一直在用,兼容性可以

网友:
我的AD09无法使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G:
AD13表示正常使用
Autocad13表示正常使用
Docklight表示正常使用

求AD13,我的AD09已经无法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otel99se能用吗?测试过的同志知会一声。。。。。。。

能用。。。。。。。。。。。。。。。。。。

网友N:
99都可以在win10用,警察抓小偷那种古老的游戏都可以运行

网友(2015-11-27):
引用 网友N:
99都可以在win10用,警察抓小偷那种古老的游戏都可以运行

99太老了,已经习惯了AD的界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求AD13,我的AD09已经无法使用了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gpjBx2 密码: sq1w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富士通编译器可以,仿真器不可用!

已经搞定了富士通编译器的仿真器使用问题。就是安装jungo windriver 11.8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gpjBx2 密码: sq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