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011使用时SW引脚对GND短路,求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2015-07-22):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电机控制器,控制器上5V系统(单片机、传感器、I2c)供电使用LM25011提供,电机驱动芯片使用24V单独供电。
电机在空转或者正常使用时LM25011正常工作,工作时SW引脚如图。这个波形正常吗?系统工作时5V系统需要的电流为50mA左右,这个电流对于这个芯片(最大可以输出2A)是不是轻载啦?这个时候芯片稳定吗?
我看了这个芯片的手册,SW管脚波形和我的差别挺大的。

然后现在的问题是:我将电机安装到测功机上进行工作,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当我直接关闭电源下电的时候,芯片就损坏了(SW对地短路);如果我缓慢调节供电电压,直至芯片不工作,这样芯片就不会损坏。
这个问题一直找不到问题在哪?所以过来到坛子里求救。。。。。。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电机下电后产生反电动势,导致芯片损坏。修改程序,然电机上电后5秒后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