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2133驱动NMOS管,前几个PWM异常导通

楼主(2015-07-22):
做风扇驱动时,用IR2133驱动全NMOS桥,控制信号31KHz的PWM,在导通的前几个PWM周期内有不跟随控制信号的异常导通,分析不出为什么,请高手协助。
具体波形如下图:
Ch1为加在NMOS (AOD4132)栅极D的驱动信号,Ch2为输出源极S的电压波形,可以看到前8个周期内,PWM输出与栅极控制信号异常,不知道为什么。
图中栅极G驱动电压比漏极D的电压高5V左右。

网友A:
输入信号前加7414试试看,我很久以前用过IR2113做过栅极驱动,4个IR2113驱动8个NMOS管驱动步进电机的。也遇到类似问题,但是前面加了7414就好了,也不知道为啥。
试试看吧,不行再找原因

网友:
帮顶 等待高人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前加7414试试看,我很久以前用过IR2113做过栅极驱动,4个IR2113驱动8个NMOS管驱动步进电机的。也遇 ...

是从IR21*3加在NMOS驱动栅极的信号是正确的,而NMOS出来的已不对这样的现象吗?7414非门加在哪里?IR与NMSO栅极之间,还是IR输入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从IR21*3加在NMOS驱动栅极的信号是正确的,而NMOS出来的已不对这样的现象吗?7414非门加在哪里?IR与NM ...

单片机PWM输出到7414再到IR21XX
另外:开关功率管有个导通周期,也可能是功率管还没来得及导通或者关断,信号就变化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前面的几个波形都死翘了

上不了图,回头楼主自己看资料表分析是不是这个原因
AOD4132  的导通延迟(Turn-On Delay Time) 12ns    上升时间15.5ns,  关断延迟40ns

解决方法,更换更高速的MOS,如果因为MOS的限制,可以降低载波频率,楼主搞的频率怎么31KHz了,我以前做的项目,最大也就10KHz的了

希望能帮到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PWM输出到7414再到IR21XX
另外:开关功率管有个导通周期,也可能是功率管还没来得及导通或者关断, ...

另外要补充的是:在关断时,PWM占空比逐渐减小,就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你提出的意见我再具体器件参数分析下。
至于30KHz的PWM频率,是参考MLX90287风扇驱动芯片来做的,在人耳可闻频率之外。
谢谢了!

网友:
有自举电路吗?有的话要考虑自举电容先充满电,也即是下管mos先导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