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特殊RC测温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5-07-22):
大家好,最近看到一个产品,是用IO口测温的温度计。
他所使用的测温方法和传统的有点不一样,特来请教各位高手。
先上图

图中:
  P30、P31和P32是单片机的3个I/O脚;
  R1为100k的精密电阻;
  RT为100K-精度为1%的热敏电阻;
  C1为1μF的瓷介电容。
  其工作原理为:
  1.先将P30、P31、P32都设为低电平输出,使C1放电至放完。
  2.将P31、P32设置为输入状态,P30设为高电平输出,通过R1电阻对C1充电,单片机内部计时器清零并开始计时,检测P31口状态,当P31口检测为高电平时,即C1上的电压达到单片机高电平输入的门嵌电压时,单片机计时器记录下从开始充电到P31口转变为高电平的时间T1。
  3.将P30、P31、P32都设为低电平输出,使C1放电至放完。
  4.再将P30、P31设置为输入状态,P32设为高电平输出,通过RT电阻对C1充电,单片机内部计时器清零并开始计时,检测P31口状态,当P31口检测为高电平时,单片机计时器记录下从开始充电到P31口转变为高电平的时间T2。 从电容的电压公式:可以得到:T1/R1=T2/RT,即 RT=T2×R1/T1 。通过单片机计算得到热敏电阻RT的阻值。并通过查表法可以得到温度值。

再来说下,这个产品IO测温的特殊之处:
其工作原理:
      1,2,3跟上面所说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在于第4点。
      4.再将P31设置为输入状态,P30,P32都设为高电平输出,通过RT电阻和R1电阻一起对C1充电,单片机内部计时器清零并开始计时,检测P31口状态,当P31口检测为高电平时,单片机计时器记录下从开始充电到P31口转变为高电平的时间T2

不知现在这种P30,P32都输出高,一起对C1充电,公式是怎么样的?
谢谢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RC测温,百度一下,大把的。论坛也能搜索到。

------------------------------------------------------以下为编辑-------------------------------------------------------
没注意到你说下面的特殊情况,第4步是2个电阻并联,那计算时T1/R1=T2/(RT||R1)不就可以了吗?
(RT||R1)=T2×R1/T1 ,R1是已知,RT有个温度表格,每一度对应一个电阻[也相当于已知].

网友:
2楼说得对,
P30,P32都输出高,一起对C1充电,这种情况可能是为了省去一个IO:P30,也就是说可以将R1直接接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测温,百度一下,大把的。论坛也能搜索到。

------------------------------------------------------以 ...

谢谢你的指点,今晚用你说的这个公式,代入去算。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种也可以叫传统的    用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也可以叫传统的    用的太多了。

哦,我之前用的都是另外一种方法,还没试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测温,百度一下,大把的。论坛也能搜索到。

------------------------------------------------------以 ...

怎么测出来的温度值是偏高的。实际是25'C测出来的就变成了27.5'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测出来的温度值是偏高的。实际是25'C测出来的就变成了27.5'C了。

你可以先不直接计算出温度值.
而是将T1&T2发送出来.再做一个EXCEL表(用表格计算)分析下数据.看看是哪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之前用的都是另外一种方法,还没试过这种。

基本各个芯片公司 都有这种的应用文档。

网友C:
现在单片机都自带AD模块,为啥不用AD接口直接测热敏电阻阻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不直接计算出温度值.
而是将T1&T2发送出来.再做一个EXCEL表(用表格计算)分析下数据.看看是哪不对 ...

好的,你说的挺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各个芯片公司 都有这种的应用文档。

我们这不知道是有没有,只有芯片的资料。
请问,你那可有,可否让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单片机都自带AD模块,为啥不用AD接口直接测热敏电阻阻值呢?

为了压低价钱,没有用那种带AD的I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压低价钱,没有用那种带AD的IC

如果你是用的3个IO口的,那其实分开测量2个电阻也可以啊.
为什么一定要并的方式测量呢?

网友D:
回楼上,100K 充电不是时间慢吗,两个口 可以就快了。哈哈,这种充电测温方式很占用系统时间的,因为统计充电的时间的时候啥也不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楼上,100K 充电不是时间慢吗,两个口 可以就快了。哈哈,这种充电测温方式很占用系统时间的,因 ...

你也用过这种测温方式????

网友(2016-01-07):
关注一下,主要想了解一下这种方法测量的精度,电容的精度对测量影响不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