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R1和DDR SDRAM是同一种芯片吗

楼主(2015-07-22):
看到有原理图上内存芯片标的是“DDR1”,上网查知道内存有DDR SDRAM,DDR2 SDRAM,DDR3 RAM,没查到DDR1,问下大家DDR1和DDR SDRAM是同一种芯片吗?

网友:
一样的啊

网友:
DDR SDRAM 是泛指所有的 DDRx 。

网友:
刚开始时候叫 SDRAM,简称"SD内存"(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內存(synchronous dynamicrandom-access memory,简称SDRAM)),
后来双倍速率(好像同频下一次取两倍的数据),就叫DDR SDRAM, 就通俗叫DDR内存了。
后来又翻倍,4倍了,就叫DDR2 SDRAM,这时候压根就听不到SDRAM了,直接叫DDR2,
往下就是DDR3,DDR3……

网友A:
本来没有DDR1的说法,后来出了DDR2,人们自然把第一代DDR SDRAM叫做DDR1

就像最早iPad,就叫iPad,出了iPad2之后,就有了iPa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没有DDR1的说法,后来出了DDR2,人们自然把第一代DDR SDRAM叫做DDR1

就像最早iPad,就叫iPad,出了iPa ...

回复的很清楚,谢谢,明白了

网友:
sdram和ddr区别,好像是单个脉冲访问变成了每个边沿访问,速度提高一倍

网友:
SDRAM广义包含我们常见的这些,但狭义上大家认为指的是初代

网友(2016-07-13):
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內存(synchronous dynamicrandom-access memory,简称SDRAM)
DDRx 都归属为SDRAM,只不过按照速率来分有DDR SDRAM、 DDR2、 D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