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四旋翼保持水平?

楼主(2015-07-23):
已经获取到了角速度值、加速度值,而且通过IMU计算出了翻滚角和俯仰角,但假设四旋翼现在保持水平不动,加速度传感器肯定和这个状态存在一个偏差的角度(安装位置导致的偏差),怎样才能略去这个角度,让四旋翼自己保持水平?

网友A:
PID整定。

PS:这是一个测试帖子

网友:
这是一个测试主题
校准啊..

PS:这是一个测试帖子

网友:
基本原理简单
但是要把误差,调整速度加进去, 就是各家有各家的绝技了

网友B:
很简单啊, 这种静态的误差直接在你解算出姿态里减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 这种静态的误差直接在你解算出姿态里减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地面不水平这个误差是变化的啊,怎么做到?难道要每次通电初始化时都要算一次这个时候的偏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整定。

PS:这是一个测试帖子

pid整定不是整定参数吗,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地面不水平这个误差是变化的啊,怎么做到?难道要每次通电初始化时都要算一次这个时候的偏差值? ...

      是這樣的,你PCB與機架在安裝時的誤差角度一般可以認為是恒定的,
由於有這個的存在,使PCB水平時機身不水平,導致飛機會傾斜朝一個方向加速, 這就是你擔心的問題。
解決很簡單啊, 你就那飛機是試飛, 升空後看它往哪個方向傾斜,你就在解算出來角度上減去一定數值的角度,
這個“一定數值”通過實際試飛嘗試得到,

网友:
看贴子,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這樣的,你PCB與機架在安裝時的誤差角度一般可以認為是恒定的,
由於有這個的存在,使PCB水平時 ...

这个一定要测量然后减去吗?有没有什么样的算法可以实现让它自己保持水平的
我试了试减去一个偏移值后还是有一点点倾角,所以还是向一个方向倾斜

网友:
同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一定要测量然后减去吗?有没有什么样的算法可以实现让它自己保持水平的
我试了试减去一个偏移值后还 ...

      那就在继续加大偏置的倾角啊,  这个反正我是想不出用能有什么算法去修正, 都是试出来的,你看像MWC里面都有这个参数可以配的,
我猜成品四轴估计出厂前都会校准这个参数的。   毕竟这个东西是物理存在的,    如果硬要让程序自己修正, 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用GPS,如果
发现四轴终会往某个方向加速,就增加对应的偏置角度。 不过也就是代替人来做修正而已,而且还不一定有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