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白问题 逆变器为什么非要在前级变压再整流

楼主(2015-07-23):
问一个小白问题 逆变器为什么非要在前级变压 在整流成高压直流 再在后级在变成交流
低压直流直接在后级变成交流后 在经过变压器变成高压交流不可以吗
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变压器就知道了

这个变压器是高频变压器.

普通交流电50hz

对这个变压器来说频率太低.

所以一般是先整流成直流再用ic震荡出高频交流电过变压器.

开关电源接直流也可以.

最后说一下,频率高,变压器体积可以用做小.

这个是采用高频变压器的原因.

网友B:
同功率,你对比下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体积和效率就知道了。
逆变器的原因与电源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变压器就知道了

这个变压器是高频变压器.

大概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功率,你对比下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体积和效率就知道了。
逆变器的原因与电源类似 ...

我说的果然还是线性电源

网友C:
逆变器也有工频逆变器的,比如把24V直流逆变成50Hz交流,再用工频变压器升压成220V交流,但这样做大功率的变压器体积就很大很重,但抗过载短路能力强。

网友D:
变压器是个问题  又要兼容50hz又要耐压 体积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逆变器也有工频逆变器的,比如把24V直流逆变成50Hz交流,再用工频变压器升压成220V交流,但这样做大功率的 ...

请问有这方面的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是个问题  又要兼容50hz又要耐压 体积你懂得

明白了 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这方面的例子吗

你看这个文档,典型应用里有高频和工频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这个文档,典型应用里有高频和工频的例子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这个文档,典型应用里有高频和工频的例子

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用工频变压器的话 除了笨重以外 效率比高频的大约下降多少

网友E:
大块头变压器效率不足20%500W的输入功率他能给你输出80W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块头变压器效率不足20%500W的输入功率他能给你输出80W就很好了

嗯 了解 大概有个直观印象了

网友:
工频逆变器就是直接将低压变成交流电的;近年来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发展,使用高频逆变成本更低,因此目前多数逆变都是先用高频升压整流再变成交流。

网友F:
工频逆变的好处很明显,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频逆变的好处很明显,不坏

那么 工频逆变的好处到底都有啥 效率到底如何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 工频逆变的好处到底都有啥 效率到底如何

都跟你说了,就是不坏,我见过80年代的逆变器,用的还是锗晶体管做的,就几个三极管做的

效率估计一般70%左右,等于有1/3的能量用来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跟你说了,就是不坏,我见过80年代的逆变器,用的还是锗晶体管做的,就几个三极管做的

效率估计一般70 ...

了解 多谢

网友(2020-11-06):
引用 网友E:
大块头变压器效率不足20%500W的输入功率他能给你输出80W就很好了

变压器功率越大效率越高,500W的工频变压器效率90%没压力,效率最高点在200W左右,效率93%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跟你说了,就是不坏,我见过80年代的逆变器,用的还是锗晶体管做的,就几个三极管做的

效率估计一般70 ...

那种逆变器70%的效率,大半是晶体管导通压降所致,然后就是方波中的谐波导致变压器的铁损铜损比正弦波的要大。目前电池侧SPWM逆变工频变压器升压的方案,1KVA级轻松干到90%

网友:
变压器可以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