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学习PIC单片机,帮忙推荐一个编程器

楼主(2015-07-23):
主要是看中PIC的SOP8和SOT32-6封装芯片,来做一些简单的控制。

还有, SOP8脚的12FXXX 和 SOT32-6的10FXXX 是不是不能在线仿真啊

网友:
PIC KIT3够用了

楼主:
PIC KIT3 是仿真器吧, 我只用来给器件编程,有点浪费了

网友:
PIC KIT3已经是最便宜的了,LZ嫌贵,自己到网上搜资料,那就更便宜,更见水平了

网友:
一直用乾龙的QL系列,很稳定,不过只能烧写。

网友:
我也是用乾龙的

楼主:
某宝上的卖的2X元的烧写器有没有人买过,能用吗

网友:
唉,做电子的都是鸡公鸡么????
这些稳食工具买个好点的吧!!!!非得省那点钱!

网友:
工具一定要买好的,会省很多麻烦

网友:
看到楼上这么多人说的,我用ICD3是不是有点奢侈?

网友:
PIC KIT3便宜而且通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上的卖的2X元的烧写器有没有人买过,能用吗

便宜的应该数JDM了,稍贵点还有K150 (同类的K149 K182-只有ICSP没有编程座),这几种我都做过,哪时候Microchip便宜的还只有ICD2原装的1600呵,乾龙的MCD2也卖7-800元(就靠这起家了 )
自从有了KIT2  KIT3 后,大多第三方PIC编程器都没市场也停止升级支持了,目前Microchip也对PICkit2停止升级支持了,PICkit3目前山寨的不到100元,原装也就300左右! 你也舍不得买?

以前做的: 有点库存也不忽悠人都推荐别人买 PICkit3 了  (这kit3我图纸都差不多画好了看看市场这价格--也不想做了)

网友:
果断ICD3,又快又好用

网友:
还有, SOP8脚的12FXXX 和 SOT32-6的10FXXX 是不是不能在线仿真啊

是的,要仿真还要另外配仿真头,好贵的---几百元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应该数JDM了,稍贵点还有K150 (同类的K149 K182-只有ICSP没有编程座),这几种我都做过,哪时候Microch ...

主要还是用STM的芯片. PIC就是想熟悉一下,为了以后用小体积芯片时可以有个选择,所以2X元的我还兼贵, 刚自己焊了个JDM, 结果用IC-PROG写不进去
你自己做的这些编程器还有库存么

网友:
PIC KIT3好用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一百块钱都不想出,天天因为工具出问题就知道后果了。

PS:另外,一个6pin和8pin的单片机的程序规模很大吗,也需要仿真器?

网友:
楼主你就拔一次毛吧,虽然痛点,但是毛不长了,想一下得省多少电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