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F 发射的时候,段式液晶闪一下,鬼影明显

楼主(2015-07-23):
产品的RF天线套着一个塑料的套,RF发射的时候,段式液晶闪一下,突然鬼影明显,不发射就正常,拿掉天线的塑料套也正常,这是为什么呢?有办法解决吗?有些又没有这现象

网友A:
天线套上胶套导致驻波变大,引起发射效率降低,信号反弹,发射电流变化较大。
电源可能不稳,发射的信号可能干扰了段码液晶的驱动芯片。

网友B:
先确定是RF影响  还是从引脚里进去的干扰  还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是RF影响  还是从引脚里进去的干扰  还有电源

确定是RF影响,之前一个产品应用也一样,也会闪一下液晶,液晶是430内部自带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套上胶套导致驻波变大,引起发射效率降低,信号反弹,发射电流变化较大。
电源可能不稳,发射的信号 ...

发射的功率20DB,信号反射会造成电源出现不稳定吗?电源的不稳定是耦合RF信号进来的,还是直接RF的工作电流不稳定直接到电源的?电源是两节1.5V的电池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天线引出看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射的功率20DB,信号反射会造成电源出现不稳定吗?电源的不稳定是耦合RF信号进来的,还是直接RF的工作电 ...

应该是20dBm吧,DB只是一个比值,不是绝对值。
关于电流,其实测一下就知道,串一个小电阻,在电阻上用示波器来看,RF发射瞬间的电流变化,结合天线加上皮套,看看前后的变化。1.5V的干电池,受影响应该是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天线引出看看呢

天线引出来OK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0dBm吧,DB只是一个比值,不是绝对值。
关于电流,其实测一下就知道,串一个小电阻,在电阻上用示 ...

好的,谢谢,等下去测试看看

网友:
是不是发送功率太多影响电源了,你在南京?

网友:
觉得像是POWER不够哦.

网友:
液晶所需驱动功率很低,当RF发射功率达到一定值时,可以在发射时会产生辐射现像,在液晶上会存在干扰,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先捕获电源,是否干扰了

网友D: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发射功率变大,导致电源不稳定,或是发射出现的干扰。
希望楼主回复最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发射功率变大,导致电源不稳定,或是发射出现的干扰。
希望楼主回复最终结果。 ...

没有解决;用示波器看过,套不套塑料套,电源的波形有很明显区别,其实应该是发射的时候功耗不一样;由于手头事情比较多;所以没有深研下去;
如果在天线上套热缩管,我试过几个好像可以,但是批量没试过,当然这样会影响发射功率的

楼主:
目前看,楼上说的电源不够,应该是对的,理由加大电容,是可以改善的,另外我用双鹿的电池就看着非常不明显,用华太的电池就很明显,可能电池的放电能力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看,楼上说的电源不够,应该是对的,理由加大电容,是可以改善的,另外我用双鹿的电池就看着非常不明显 ...

电池输出直接供电,再加大电容。不要经过LDO给无线模块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输出直接供电,再加大电容。不要经过LDO给无线模块供电。

直接给RF供电量,电容330UF的,可能电池摆放的位置不是很好,目前已经重新打样线路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