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做的PFC电路开关管不工作问题。

楼主(2015-07-23):
使用的芯片是德州仪器的UCC28019,输入20V Vpp 50Hz正弦波交流,芯片用18V辅助电源供电。但是开关管不工作,不能正常升压并不能实现功率因数校正。
原理图如下,求各位大神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顶一下
PFC电路是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PFC电路是多大功率?

80瓦 为何就是不工作呢

网友:
若有做大功率 》5KW的 联系合作(我买)

网友(2017-07-20):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pfc芯片输出不对。你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