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迅为4412开发板接口详解(一)

楼主(2015-07-23):
开发板平台简要介绍
核心板
Exynos4412有两种封装形式, 其中POP封装的芯片内含1GB内存, 所以不需要外扩DDR,
可大大节省 PCB 面积,功耗控制方面也更好,多用于手持设备当中; SCP 封装优点是内存扩
展更灵活,生产工艺相对更容易控制。
电源芯片 S5M8767 的输入电压范围是 3.5v~5.5v,但是最佳的输入电压是 3.7v~4.2v,
也就是 4v 左右,这样可以使 S5M8767 芯片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因为开发板提供的电源是5v 的,所以建议大家在开发产品的时候,需要修改下面两个地方:
1)在底板上增加 DC-DC 模块让核心板工作于 4v 左右,如下图 1-1.1 所示,在电路中,
将 VSYS(5v)转成 VSYS_K(4v),然后使用 VSYS_K 给核心板供电

2)底板上 CON10(与核心板的连接座)上的 1,2,3,4,5,6 引脚的 VSYS 默认是给核心板提供 5V 电压,如下图 1-1.2所示:

需要把 CON10 的 1,2,3,4,5,6 这几个引脚改成 VSYS_K,给核心板提供 4V 电压,如下图
1-1.3 所示:

POP 封装
长宽:5CM * 6CM,高度 1.5MM,320 个引脚(80 * 4);
板载 1GB 内存,电源管理;
和底板装配的时候注意“防呆箭头”。

1.1.1.2 SCP 封装
长宽:6CM * 7CM,高度 1.5MM,320 个引脚(80 * 4);
SCP 板载 1G 或者 2G 内存,电源管理;
和底板装配的时候注意“防呆箭头”。

底板
iTOP-4412 全能版底板如下图所示:

电源以及接口
电源芯片 RT8065 提供 5V→4V 电源,给核心板电源芯片 8707 供电。核心板供电部分如
下图,建议给核心板提供 4V 电源,可以使核心板电源管理芯片 8767 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原理
图如下所示。
开发板电源原理图部分如下图。

如下图所示,为 5V→4V 电源在底板上的位置。

电源芯片 MP2012DQ 提供 5V→3.3V 和 5V→1.8V 电源,给大部分外围模块供电。

如下图所示,为 5V→3.3V 和 5V→1.8V 电源在底板上的位置。

如下图所示,为电源接口、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的原理图,电源需要输入 5V 电源。

如下图所示 ,电源接口、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底板上的位置。

上电按下电源键之后 LED1 会亮,表明有电源输入。

OTG接口
OTG接口用来烧写镜像,还可以用来作为 Android 应用 APP 的调试口。在 Android 系统
下面可以用来上传文件和安装应用 APP(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很好用)。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PCB 上 OTG接口,如下图所示。

USB 接口
USB接口可以用来接鼠标和键盘。还可以用来接 PL2303 转接线,用于扩展串口,不过需
要加载 PL2303 的驱动,具体加载方法参考使用手册 9.4.12.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PCB 上 USB接口,如下图所示

WIFI/BT模块
用户要注意区分一下,WIFI/BT模块是 GT-900,模块中的芯片是 S500M。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PCB 上 WIFI/BT模块位置,如下图所示。

TF 和 SD 卡接口
全能版可以使用 TF 卡或者 SD卡,二选一,用于烧写系统或者存储数据,烧写系统在第三
章有详细的介绍,存储数据的使用类似于手机中的 TF 卡。
这里提醒一下,TF 卡和 SD 卡不仅 PCB 封装不一样,而且原理图封装也不一样,虽然它们
的 PIN 脚数是一样的。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PCB 上 TF Card 和 SD Card 接口,如下图所示。

1.1.2.6 gyroscope 陀螺仪、加速计 Accelerometer 模块
这个模块是陀螺仪和加速计二合一的。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PCB 上陀螺仪+加速计模块,如下图所示。

3G 模块
3G 模块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PCB 上 3G 模块,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兄弟,你们核心板的供电电流大小和时序有什么讲究啊?曾经把5V->4V的这个RT8065芯片换过一个别家的,核心板就启动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们核心板的供电电流大小和时序有什么讲究啊?曾经把5V->4V的这个RT8065芯片换过一个别家的,核心板 ...

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流需要在1.5A以上

网友B:
好强大的底板,有没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强大的底板,有没有原理图?

留一下邮箱

网友:
camdw_1@sina.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流需要在1.5A以上

谢谢兄弟,这次老老实实用RT8065了。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底板上的这几个信号,能略微解释一下吗?

ACOKB_CHARGER 0欧姆下拉;
AP_SLEEP 10K下拉;
XEINT6 10K下拉;
CHG_DOK 800K上拉;

我现在的系统,上电就要启动,无电池,上面几个信号的接法是否合理?谢谢:)

网友:
求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这次老老实实用RT8065了。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底板上的这几个信号,能略微解释一下吗?

AC ...

CHG_DOK、ACOKB_CHARGER 这两个信号决定是否是上电启动,其中之一保持低电平就可以
AP_SLEEP、XEINT6这两个信号,在官方的系统中是决定屏幕分辨率的

网友:
谢谢!这下清楚了!

网友(2016-09-21):
楼主 求原理图 好人一生平安
5274191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