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r2104损坏的问题

楼主(2015-07-23):
我现在用ir2104典型电路驱动两个mos管(59n25)组成的半桥,用这个电路驱动电磁阀,电流在15A左右,但是上电后总是损坏2104,mos管没有问题,也不发热,我用电机代替电磁阀就没有损坏2104的现象,一换上电磁阀,工作几下2104就坏了,具体现象是驱动无力,用示波器测量输出波形,发现输出波形变低(基本与输入波形相同),换上新的芯片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断电时没有放掉电源电容里的电,换上新的芯片后再上电会有一个很大的电流灌进驱动板,目前已经烧掉了几百元的芯片了,希望能给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