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如何配置,让连在路由器的其他电脑也能访问web?

楼主(2015-07-23):
请教:openwrt连在路由器的LAN口,其他电脑也连接路由器的LAN口,或者WIFI,请问怎么配置openwrt是的其他电脑能访问openwrt上我自己的网页?

网友A:
openwrt  lan的ip地址 设置在路由器的同一个网段 就可以了。  本身 openwrt的 dhcp 要关闭  免得和路由起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wrt  lan的ip地址 设置在路由器的同一个网段 就可以了。  本身 openwrt的 dhcp 要关闭  免得和路由起冲 ...

我刚刚上了一张示意图,麻烦看看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上了一张示意图,麻烦看看是不是

openwrt   也是 lan口。  你如果接wan口的  openwrt 的设置 远程外网登录 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wrt   也是 lan口。  你如果接wan口的  openwrt 的设置 远程外网登录 允许。 ...

有着这个选项吗?具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着这个选项吗?具体点

就是外网访问路由器界面的  你这种接法,路由器lan那一级对openwrt来就是就是外网了。

网友:
关闭openWRT路由器的DHCP,设定固定IP和上级路由地址段一样,且不和其他设备冲突。

上级路由的LAN口和openWRT路由的LAN连接。

嚓,和二楼说的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