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站位有限,贴片电阻能不能用统一用1%的精度

楼主(2015-07-23):
smt站位数有限,贴片电阻有1%的精度,5%的精度,在贴样品的时候能不能统一用1%的精度替代5%的精度

网友:
这当然木问题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木有问题,我们贴片经常这样干

网友:
样品无问题,批量得考虑价格

网友:
不考虑成本就没问题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打样贴片一帮样品阶段,1%电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绝对好啊,求之不得

网友:
得要很大的批量时才会对 1% 5%的电阻敏感吧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提供贴片呀,还有SZ-JLC登录的验证码,最近怎么老是出问题呢?这个很麻烦呢

网友:
我今天刚好也问了这个问题,0603电阻 F J 一盘要差上4-5元吧。我们公司采购说的。

网友:
在你上一个帖里我就建议用1% 的电阻, 打样也就几片,换电阻的成本会高多了

网友A:
我是从事生产工作的。我来较为全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答案是 :完全可以。     但是,注意但是,    很多小白  不懂得 1%的电阻标识。  比如 5% 的 10K是 103  ,1% 是 什么??卖个官子。其实我也不清楚。这样对维修就会造成麻烦!!!原因大部分从业人员都是小白!!!!论坛里的工程师也是如此,当然后面的人肯定会炮轰我!!!但是这肯定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事生产工作的。我来较为全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答案是 :完全可以。     但是,注意但是,    很多小 ...

10k   1%用1002表示

网友:
确如ARMOK所说,如果产品是批量的。那么是多少精度就要用什么样精度的电阻电容。
如果只是打样玩玩。倒是精度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一个权威的答案是: 不可以!

样品一般是提供给客户验收的。如果样品的电阻是1%,真正产品却是5%,你觉 ...

担心的正是如此

网友:
不知道能否出一个散包的 贴片阻容 样品包, 再上架点空白样品册我们买回来自己贴贴标签装起来,要不每次买几种回来乱糟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事生产工作的。我来较为全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答案是 :完全可以。     但是,注意但是,    很多小 ...

网友:
引用 楼主:
担心的正是如此

当然可以,写清楚,并且表示虽然精度高了,但不会多收钱,大家会很高兴的。

网友C:
打样不代表不会批量,样品测试好了,上批量时用回5%出问题,那样品测试有什么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样不代表不会批量,样品测试好了,上批量时用回5%出问题,那样品测试有什么意义? ...

万一那批5%的电阻撞大运了,误差都非常小,难道厂家还要赔偿你?
要根据用途和器件特性合理选择,不要让电路工作在临界状态。

网友E:
举一个自己经历。

在一个电路设计3.3V电压,芯片反馈是0.6V,所以采用一个330K电阻和75K电阻做采样,输出电压=((330+75)/75)*0.6=3.24V。
计算一看误差不到2%,就采用330K和75K了,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板子电阻种类。

样品焊接时候,用的是5%电阻,测试都是合格的,就批量生产一批,结果到手就傻了。有2成板子上电不能启动!检查结果是3.3V电压过低,复位芯片低于3.08V就会一直保持复位状态。

这时候才想起来电阻问题,5%电阻,330K最低可能到313.5K,75K最大可能到78.75K,按照这个情况计算,输出电压只有2.99V!

后来换用1%精度电阻,解决问题。

用1%电阻可能问题:掩盖了客户电路设计问题,使得样板验证没有意义!

网友:
我想问有没有0.1%的可选?

网友:
我们现在采购全部1%,,,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打样不代表不会批量,样品测试好了,上批量时用回5%出问题,那样品测试有什么意义? ...

这句话存在两个逻辑:

A:设计是A+-5%的值,用A+-1%进行测试,且A+-1%范围落在5%的范围内。
测试结果正常,说明设计取用的典型值是正确的,没问题。

B:设计是A+-5%,需要极限参数测试,比如测试A-5%和A+5%的情况。
尽管可以焊接5%的器件,但是无法保证器件参数的组合落在边界情况上。
这个可以近似认为是随机的,要焊接N多然后统计测试结果。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举一个自己经历。

在一个电路设计3.3V电压,芯片反馈是0.6V,所以采用一个330K电阻和75K电阻做采样,输出 ...

参考我30楼的回答。

最坏情况测试,是需要大批量统计才能得到的;否则就是偶发/与批次相关/etc,用了低精度也不一定遇到。

要么是选最坏情况的料,专门焊接了测试;要么就是工程师理论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一那批5%的电阻撞大运了,误差都非常小,难道厂家还要赔偿你?
要根据用途和器件特性合理选择,不要让 ...

1%可以代替5%这个显然没错,但反过来,5%能代替1%吗?如果不能,那打样测试用1%,批量用5%就是不合理的。即使撞大运,用1%时也比用5%时的机率大的多。设计的理念是尽量放宽对元件的要求,但不代表测试时也是这个心态。至少我觉得上批量的产品不会有老板让你这么玩,除非你自己是老板。而且按此逻辑建议袁生用5%代替1%更合理。

网友G:
0805电阻1K 1%会用1001表示,0603 1K 1%电阻用01B表示,同理
01A = 100R
01B = 1K
01C = 10K
01D = 100K
01E = 1M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句话存在两个逻辑:

A:设计是A+-5%的值,用A+-1%进行测试,且A+-1%范围落在5%的范围内。

第二种情况测试通过,批量出问题,不会有人找你。试想一下如果你用1%代替5%测试通过,批量时出问题,你如何解释。要知道批量的压力远大于这点妥协,除非自己玩玩,否则宁愿手焊也不愿让JLC把5%贴成1%。

网友:
考虑太多,事情都干不成。如果出现这种问题,自己设计问题

网友:
只要客户同意就行

网友:
样机应和批量的料一致

网友:
特别是给老外干活,你改一个料试试。

网友:
完全没问题,因为是打样

网友:
都在说大批量大批量,大批量怎么会在JLC样品线贴片,大批量只贴RCL剩下的自己吹啊?

网友:
应该没问题1%包含在5%内,若装5%用不了那是设计问题。
样板与批量不一致也不是大问题,只用送样时声明即可,一般用户根本不会关心这些。

网友:
完全没问题。

我都是选用1%的。因为量小。

网友:
支持1%的电阻

网友:
我担心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测试的时候用1%, 批量用5%产品不工作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一定会有的。

还有,多大的量才能让大家放弃1% 用5%的来节约成本?

jlc反正只做部分客户,是否5%敏感的客户暂时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0805电阻1K 1%会用1001表示,0603 1K 1%电阻用01B表示,同理
01A = 100R
01B = 1K

这可不一定,用过大把1%、0.5%甚至0.1%的0805或0603电阻一样是标103=10k,102=1k,....

网友:
应该不可以

如果用1%的样品,大批量用5%
大批量生产也许会发现问题,精度影响。
建议全部5%,打样的板子精度低点就低点。
5%如果好用,1%就更没问题了。
反过来可不行

网友:
如果样品和量产都主动帮我们换成1%的,当然欢迎。

网友:
技术上无问题,问题在成本上。。。。

网友:
批量5%能不能满足要求不应该有打样的板子简单测试来定。应该用分析或做极限样件测试来定。所以就算批量换成5%有问题也不是因为换成1%的错。

网友:
对我们影响不大、什么时候可以加工阿

网友:
我觉得可以暂时放弃5%敏感的那部分客户。先把工程做起来,5%的后续再慢慢加上。

网友:
3 5干片PcBA没感觉

网友:
前期可以放弃对这个敏感的客户。

网友:
人在有若干种选择时基本上是举棋不定或者挑三拣四。
我个人支持只用1%电阻。

网友H:
楼上说用5%电阻验证设计的真是奇葩,一般都是在设计之初就计算好上下限的工作参数。

网友I:
客户下单前用大红字提醒下,如果只是上拉电阻或者LED限流这种应用是没关系的,如果是分压什么的就空几个让客户自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说用5%电阻验证设计的真是奇葩,一般都是在设计之初就计算好上下限的工作参数。 ...

+10086,楼上那位电源分压用5%就没计算过,同时也是常识性错误,一般模拟相关的,尽量优于等于1% 。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客户下单前用大红字提醒下,如果只是上拉电阻或者LED限流这种应用是没关系的,如果是分压什么的就空几个让 ...

那只能是客户自己,把这几个器件不要做在BOM上面,空出来;然后让JLC焊和审核,不可行的;

网友:
对我们来说没问题,我们都 的电阻都是1%

网友:
我感觉如果设计时用5%,样板时用1%,然后批量用5%出问题的,应该是设计问题吧!

其实也没必要绝对,比如上拉电阻,1%换5%完全没问题吧,有些地方如果有疑虑的话,还是用5%验证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说用5%电阻验证设计的真是奇葩,一般都是在设计之初就计算好上下限的工作参数。 ...

+1024

1%包含在5%中。极限状态肯定在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重要的地方,肯定要专门进行测试。例如设计用 100K 5%的电阻,这个地方如果很重要,就应该焊两块板,专门挑出2个电阻,一块用95K,另一块用105K,分别来测。仅仅只是样板用5%的电阻,除非大批量测试后统计,否则也是全靠撞大运。

支持样板使用1%精度的阻容

网友:
如果有其他办法,就分1%和5%的,如果暂时没有办法,就只能先上1%的,有5%要求的用户先等待吧~~

网友:
需要事先声明,客户确认元件的类别。以前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是用于客户确认和封样的绝对不可以,容易被客户钻空子,以后批量成本将大大增加,改了人家就可以认为不合格品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