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6 SX1278 LORA模式 无线唤醒 功耗

楼主(2015-07-23):
最近在查看SX1276的资料,发现其LORA模式的指标确实非常可观,甚至能够支持内置的FHSS。

但是我在关注灵敏度和抗干扰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功耗,里面介绍支持Top Sequencer: Listen Mode,也就是能够自动无线唤醒,

但是里面有这么一句 “Please note that the automatic top level sequencer (TLS modes) are not available in LoRaTM mode and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mapping changes as shown in Table 41”,

是不是表示LORA根本就不支持内置的无线唤醒,如果需要无线唤醒功能,需要MCU去定时处理?但是这样不就导致整体的功耗加大很多吗?
如果MCU去唤醒的频率较低(1秒1次),则必须要求发送端发送足够长的前导码(发射功耗加大,且每个数据包传输时间较长,降低了网络容量);如果唤醒频率较高,则MCU的自身功耗必然加大。

或者说这款芯片根本就不适合低功耗、传送数据频率较高的情况(如我的无线传感网)?只是适合抄表行业??

希望有用过这款芯片的朋友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交流交流。。

网友A:
前导码,芯片内部定时器,外部IO相应唤醒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导码,芯片内部定时器,外部IO相应唤醒MCU

感谢回复。
我知道FSK模式肯定是可以使用内部唤醒,但是您确定其 LORA模式也支持内部唤醒吗?

楼主:
结了。LORA不支持自动内部扫描和唤醒。必须使用MCU定时进行CAD扫描;而由于扫描的时间相当可观,扫描功耗将占整个射频的80%左右。扫描功耗的减少才是关键。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 A7139 或 SI4463, 这两个都支持 无线唤醒,发射功率最大20dbm, 不过发射距离SX1278相对近一点

网友C(2015-08-31):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 A7139 或 SI4463, 这两个都支持 无线唤醒,发射功率最大20dbm, 不过发射距离SX1278相对近一点 ...

您好,您做过si4463吗,支持lora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做过si4463吗,支持lora模式吗

Lora 是Semtech 专利,其他公司出的IC 不可能有这个技术的。4463 比  1278 差比较远,不是同级别的东西。

网友D:
LoRaTM CAD  操作原理 :

        信道活动检测模式旨在以尽可能高的功耗效率检测无线信道上的LoRa前导码。在CAD模式
下,SX1276/77/78快速扫描频段,以检测LoRa数据,目前主流的方法是这样干的。

网友E(2016-11-17):
引用 网友D:
LoRaTM CAD  操作原理 :

        信道活动检测模式旨在以尽可能高的功耗效率检测无线信道上的LoRa前导码。在CAD模 ...

你有CAD检测的例子程序吗?设备一直处于接受状态非常耗电。

网友(2017-02-21):
引用 网友E:
你有CAD检测的例子程序吗?设备一直处于接受状态非常耗电。

请问你找到CAD的例子了吗?我一直进不到CAD DETECTED里面去

网友:
我这里有可行的1278代码,邮件我 sunlifang15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