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文件与lib库文件含有相同函数名,会编译哪个?

楼主(2015-07-23):
如题,库与C文件含有相同的函数名,函数里面内容不一样,使用CCS编译可以成功,编译器会以哪个为准呢?
目前通过仿真是以C文件的可以运行,但不确定具体是怎样的?各位大神有没碰见过呢?

网友:
两个都包含进来的话,冲突。编译不通过。

网友:
具体要看链接器手册。

通常而言,链接器按照命令行所给的文件名,顺序地进行函数名匹配,一旦成功则停止搜索;而一般LIB文件的搜索顺序都是在最后。
所以,用户提供的源文件(C)或者OBJ文件的同名函数会被使用,而不是使用LIB文件中的函数。

这么设计的原始理由在于,用户可能出于独特的目的自行实现库函数,因此,要保证用户自己实现的函数能代替库函数运行。

网友A:
优先链接C文件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链接C文件里的

是的,我仿真结果也是,只是不太确定,怕存在不稳定性。

网友:
大多数的情况是C文件优先

网友:
对此持怀疑态度,实现的前提,它是[weak]函数。

网友:
源文件优先于库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