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可以驱动5V 595或245吗?

楼主(2015-07-23):
  看规格书,3.3V高电平会落入595 高电平输入的最低门槛。。那么是不是可以直接接595 245 5V供电?
如果低电平时候,5V芯片电流往3.3V单片机流,会不会坏掉?

网友:
要看“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一般驱得动,稳定性自己实验;第二个问题,至少加一个电阻限流,或两个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