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功耗模式下,IO口怎么设置好?

楼主(2015-07-23):
RT.
实际测试工作电流在100μA。
有点搞不定,怀疑是IO口没有设置好。
请高人指教一下,IO口的设置和工作电流的关系?

网友:
那得看IO是否有漏电(应该说是对外驱动需要电流)
比如你输出高电平驱动一个NPN三极管.
                        -------/\/\/\----VDD
                       /c       RES
        RES       |/
IO---/\/\/\---b--|
                    |\
                       \e
                      vss
最好是找个PCB,只焊上芯片,所有IO作为输出状态.测试低功耗模式的电流(防止因外设影响).

网友A:
P1DIR = 0xFF;
  P1OUT = 0;    你是那个型号的MCU?

网友:
所有IO口设为输出或者设为输入带上啦,就是不能设为输入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DIR = 0xFF;
  P1OUT = 0;    你是那个型号的MCU?

MSP430G24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DIR = 0xFF;
  P1OUT = 0;    你是那个型号的MCU?

请教一下, MSP430G2452 内部有电压检测的,对吧?应该怎么设置呢?
我在头文件里没有找到相关寄存器,不敢确定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MSP430G2452 内部有电压检测的,对吧?应该怎么设置呢?
我在头文件里没有找到相关寄存器,不 ...

Supply Voltage Supervisor (SVS)  你查一下SVS就是电源电压检测  SVSC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pply Voltage Supervisor (SVS)  你查一下SVS就是电源电压检测  SVSCTL

我就是在IAR5.40的头文件里没有找到 SVSCTL这个寄存器才怀疑这个器件没有这个外设哩?

网友:
430的I/O口,要吗设为输出, 要吗设为输入(必须上位或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