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带机量包含下级客户端的数量么

楼主(2015-07-23):
比如主路由器的带机量是50台,它的下级又连着一个路由器,网段是分开的,那么这50台包不包括下级的那些客户端。

网友:
如果平时不吭声,带无数台都是可行的。
如果不加以限制,一台就能耗光资源,比如开65K个连接。
因为端口号是16位数据,满了就没辄。

给的带机量仅是参考。

网友:
我觉得简单说就是:包括。
和数据包多少有关。
和路由器计算能力和RAM有关。

但无线路由器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A:
看你是交换机通讯还是走wan 上互联网  光走交换机 的话和上级路由关机不大

网友:
50台,搞个soho级别靠谱点。
双wan+vp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交换机通讯还是走wan 上互联网  光走交换机 的话和上级路由关机不大  ...

就上互联网,之前普通的路由器连了10几天就经常死机,换了个企业级的,现在想在另一个地方扩展个网络

网友:
每台路由器或交换机,内部都有一个 缓存'路由表',级数过多或列表过多,不行吧,
看路由器的品牌等,

网友B:
不包。下一级的路由器经过NAT变换,只有1个IP,所以只认为是1台。

网友:
更要看你总带宽够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包。下一级的路由器经过NAT变换,只有1个IP,所以只认为是1台。

IP是只有一个,但端口没少。家用路由器用几天死机多数都是因为conntrack表满了,和IP多少无关,和端口多少有关。

网友:
买了这个,开机很慢,但是一直用没有死机过,

美国网件(NETGEAR) WNDR4300 750M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