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封装技术

楼主(2015-07-23):
        最近在研究RT_Thread的源码,发现i2c驱动里有个地方使用的封装的技术,很少见,又感觉很是精妙。所以特意写个测试模拟程序,并贴上来和大家分享。
个人觉得它非常经典。它使用的模拟的i2c。代码如下:
#include "stdafx.h"

typedef signed int rt_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int rt_uint32_t;

struct rt_i2c_bit_ops
{
    void *data;            /* private data for lowlevel routines */
    void (*set_sda)(void *data, rt_int32_t state);
    void (*set_scl)(void *data, rt_int32_t state);
    rt_int32_t (*get_sda)(void *data);
    rt_int32_t (*get_scl)(void *data);

    void (*udelay)(rt_uint32_t us);

    rt_uint32_t delay_us;  /* scl and sda line delay */
    rt_uint32_t timeout;   /* in tick */
};

//结构体功能函数的使用 它的精妙之处在这里,用宏把结构体函数使用起来
#define SET_SDA(ops, val)   ops->set_sda(ops->data, val)
#define SET_SCL(ops, val)   ops->set_scl(ops->data, val)
#define GET_SDA(ops)        ops->get_sda(ops->data)
#define GET_SCL(ops)        ops->get_scl(ops->data)
//结构体功能函数的使用
#define SDA_L(ops)          SET_SDA(ops, 0)
#define SDA_H(ops)          SET_SDA(ops, 1)
#define SCL_L(ops)          SET_SCL(ops, 0)

//提供对外使用
inline void i2c_delay(struct rt_i2c_bit_ops *ops)
{
    ops->udelay((ops->delay_us + 1) >> 1);
}

inline void i2c_delay2(struct rt_i2c_bit_ops *ops)
{
    ops->udelay(ops->delay_us);
}
//以下为rt_i2c_bit_ops指针函数
void i2c_set_sda(void *data, rt_int32_t state)
{
        if(state)
        {
                printf("sda->H\r\n");
        }else
        {
                printf("sda->L\r\n");
        }
}
void i2c_set_scl(void *data, rt_int32_t state)
{
        if(state)
        {
                printf("scl->H\r\n");
        }else
        {
                printf("scl->L\r\n");
        }
}

rt_int32_t i2c_get_sda(void *data)
{
        printf("sda return 1\r\n");
        return 1;
}
rt_int32_t i2c_get_scl(void *data)
{
        printf("scl return 1\r\n");
        return 1;
}
void udelay(rt_uint32_t us)
{
        printf("udelay %d us\r\n",us);
}
//以上为rt_i2c_bit_ops指针函数

//模拟i2c的其他信号可以类似i2c_restart一样调用
static void i2c_restart(struct rt_i2c_bit_ops *ops)
{
    SDA_H(ops);
    i2c_delay(ops);
    SDA_L(ops);
    i2c_delay(ops);
    SCL_L(ops);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rt_i2c_bit_ops i2c_ops;
        i2c_ops.data = (void *)0x88;
        i2c_ops.delay_us = 5;
        i2c_ops.udelay = udelay;
        i2c_ops.get_scl = i2c_get_scl;
        i2c_ops.get_sda = i2c_get_sda;
        i2c_ops.set_scl = i2c_set_scl;
         i2c_ops.set_sda = i2c_set_sda;

        printf("==========TEST===========!\n");

        以上设置完专门的i2c接口后,类似与i2c_restart这样的i2c发送和接收的业务逻辑函数基本上不用修改了,直接按不同的i2c接口传参即可完成i2c的功能。
        i2c_restart(&i2c_ops);
        return 0;
}

网友:
函数指针使用的巧妙,高

网友:
顶顶,待会研究研究

网友:
语法太高深啦,不是太看得明白.

网友:
谢谢了  帮助很大 我的项目刚好可以用上 及时雨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写得精妙,

网友:
太晚了,明天研究

网友:
ooc思想啊,值得学习。

网友A:
超核K60库的作者yandld就是使用了这种方法封装SPI设备啊

网友:
用指针和结构体,感觉确实要巧妙很多~

网友:
高,实在是高。
freeMODBUS里也有类似的做法。

网友:
不错,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我也上一段吧!
struct PolyFunc
{
  void (*oneParam)( struct PolyFunc *, int);
  int (*withReturn)( struct PolyFunc *);
};

void someFunc( struct PolyFunc * pf )
{
  int r = (pf->withReturn)( pf );
  (pf->oneParam)( pf, r );
}

struct PolyBase
{
  struct PolyFunc interfacePolyFunc;
  int value;
};

void PolyBase_oneParam( struct PolyFunc * pf, int a );
int PolyBase_withReturn( struct PolyFunc * pf );

void init_PolyBase( struct PolyBase * pb )
{
  pb->interfacePolyFunc.oneParam = &PolyBase_oneParam;
  pb->interfacePolyFunc.withReturn = &PolyBase_withReturn;
}

struct PolyBase pb;
init_PolyBase( &pb );
pb.value= 123;
someFunc( &pb.interfacePolyFunc );

int PolyBase_withReturn( struct PolyFunc * pf )
{
  struct PolyBase * this = (struct PolyBase*)pf;
  return this->value;
}

struct PolyDerived
{
  struct PolyBase base_PolyBase;
  char prefix[20];
};

void PolyDerived_oneParam( struct PolyFunc * pf, int a );

void init_PolyDerived( struct PolyDerived * pd )
{
  init_PolyBase( (struct PolyBase*)pd );
  pd->base_PolyBase.interfacePolyFunc.oneParam = &PolyDerived_oneParam;

  strcpy( pd->prefix, "ABC:" );
}

struct PolyDerived pd;
init_PolyDerived( &pd );
pd.base_PolyBase.value= 123;
someFunc( (struct PolyFunc*)&pd );

// Virtual Table

struct PolyBase
{
  struct PolyFunc * interfacePolyFunc;
  int value;
};

struct PolyFunc PolyBase_VTable =
{
  &PolyBase_oneParam,
  &PolyBase_withReturn
};

void init_PolyBase( struct PolyBase * pb )
{
  pb->interfacePolyFunc = &PolyBase_VTable;
}

void someFunc( struct PolyFunc * * pf )
{
  int r = ((*pf)->withReturn)( pf );
  ((*pf)->oneParam)( pf, r );
}

void calling()
{
  struct PolyBase pb;
  init_PolyBase( &pb );
  someFunc( &pb.interfacePolyFunc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上一段吧!
struct PolyFunc
{

        yaoyutaoTom,这段代码展现了c语言的封装、继承、多态还利用上了虚函数表技术。对于学习c语言的抽象设计,这段代码可以起到启发的作用。稍微加下注解
// struct01.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ring.h>

#if 0
//接口封装
struct PolyFunc
{
  void (*oneParam)( struct PolyFunc *, int);
  int (*withReturn)( struct PolyFunc *);
};
//使用demo
void someFunc( struct PolyFunc * pf )
{
  int r = (pf->withReturn)( pf );
  (pf->oneParam)( pf, r );
}
//接口 + 属性 数据
struct PolyBase
{
  struct PolyFunc interfacePolyFunc;
  int value;
};

void PolyBase_oneParam( struct PolyFunc * pf, int a );
int PolyBase_withReturn( struct PolyFunc * pf );

//初始化接口
void init_PolyBase( struct PolyBase * pb )
{
  pb->interfacePolyFunc.oneParam = &PolyBase_oneParam;
  pb->interfacePolyFunc.withReturn = &PolyBase_withReturn;
}

//接口实现
int PolyBase_withReturn( struct PolyFunc * pf )
{
  struct PolyBase *  PolyBaseS= (struct PolyBase*)pf;
  printf("Get Value\r\n");
  return PolyBaseS->value;
}
//接口实现
void PolyBase_oneParam( struct PolyFunc * pf, int a)
{
  struct PolyBase *  PolyBaseS= (struct PolyBase*)pf;
  printf("Set Value\r\n");
  PolyBaseS->value = 5;
}

//继承PolyBase
struct PolyDerived
{
  struct PolyBase base_PolyBase;
  char prefix[20];
};

//多态 重写PolyDerived PolyDerived_oneParam
void PolyDerived_oneParam( struct PolyFunc * pf, int a)
{
  struct PolyBase *  PolyBaseS= (struct PolyBase*)pf;
  printf("Derived Set Value\r\n");
  PolyBaseS->value = 5;
}
//初始化PolyDerived
void init_PolyDerived( struct PolyDerived * pd )
{
  init_PolyBase( (struct PolyBase*)pd );
  pd->base_PolyBase.interfacePolyFunc.oneParam = &PolyDerived_oneParam;

  strcpy( pd->prefix, "ABC:" );
}

//测试demo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封装
        {
                struct PolyBase pb;
                init_PolyBase( &pb );
                pb.value= 123;
                someFunc( &pb.interfacePolyFunc );
        }
        //继承
        {
                struct PolyDerived pd;
                init_PolyDerived( &pd );
                pd.base_PolyBase.value= 123;
                someFunc( (struct PolyFunc*)&pd );
        }

        return 0;
}
#endif

// Virtual Table //虚函数表技术
struct PolyBase
{
  struct PolyFunc * interfacePolyFunc;
  int value;
};
//对外提供接口
struct PolyFunc
{
  void (*oneParam)( struct PolyFunc **, int);
  int (*withReturn)( struct PolyFunc **);
};
//实现接口
int PolyBase_withReturn( struct PolyFunc ** pf )
{
  struct PolyBase *  PolyBaseS= (struct PolyBase*)(*pf);
  printf("Get Value\r\n");
  return PolyBaseS->value;
}
//实现接口
void PolyBase_oneParam( struct PolyFunc ** pf, int a)
{
  struct PolyBase *  PolyBaseS= (struct PolyBase*)(*pf);
  printf("Set Value\r\n");
  PolyBaseS->value = 5;
}

//初始化虚拟函数表
struct PolyFunc PolyBase_VTable =
{
  &PolyBase_oneParam,
  &PolyBase_withReturn
};
//初始化接口
void init_PolyBase( struct PolyBase * pb )
{
  pb->interfacePolyFunc = &PolyBase_VTable;
}

//demo 调用
void someFunc( struct PolyFunc * * pf )
{
  int r = ((*pf)->withReturn)( pf );
  ((*pf)->oneParam)( pf, r );
}

//test demo
void calling()
{
  struct PolyBase pb;
  init_PolyBase( &pb );
  someFunc( &pb.interfacePolyFunc );
}

int main()
{
        calling();
        return 1;
}

网友:
设计的相当精妙,学习了

网友C:
一开始没理解这里  #define SET_SDA(ops, val)   ops->set_sda(ops->data, val),   后来查了一下,了解到宏定义函数是没有类型的, 任何参数类型都可以。  所以传数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参数类型。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没理解这里  #define SET_SDA(ops, val)   ops->set_sda(ops->data, val),   后来查了一下,了解到 ...

        是的,感觉这里用的非常的巧妙,就贴出来和大家分享,看看大伙的意见,一来可以加深自己的理解和印象,二来可以收获不同坛友的不同角度的看法。

网友:
是的,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咬着牙啃完了,不容易吸收啊

网友D:
这是常识,做过大规模代码的都会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常识,做过大规模代码的都会这么干。

        看来这位朋友的代码阅历比较丰富,我要不是碰到了RT_Thread的,还真的没有机会体会到这种感觉。

网友:
这常识,,,搞mcu的多是 独行侠,,,,很少用上啊学习了

网友E:
这有点OO中多态的意思,驱动代码体现了“要做什么”,至于“如何做”,交给指针函数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有点OO中多态的意思,驱动代码体现了“要做什么”,至于“如何做”,交给指针函数完成 ...

        多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比较欣赏的是这里宏对结构体函数的调用封装,这部分业务逻辑基本上不用再改。不同的i2c接口可以通用调用。
//模拟i2c的其他信号可以类似i2c_restart一样调用
static void i2c_restart(struct rt_i2c_bit_ops *ops)
{
    SDA_H(ops);
    i2c_delay(ops);
    SDA_L(ops);
    i2c_delay(ops);
    SCL_L(ops);
}

网友:
还没有领会到,具体的好处,哪位高手普及一下?

网友:
没看懂,还需要努力啊

网友:
说白了就是函数指针的妙用,UCGUI中大量使用

网友F:
这种封装方式好,以后再开发就方便了,顺便问下楼主有没有关于C语言封装的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封装方式好,以后再开发就方便了,顺便问下楼主有没有关于C语言封装的书呢? ...

        有一本<c嵌入式编程设计模式>,但是像我发的帖子这样的封装技术,是在国人开发RT_Thread嵌入式操作系统上学来的。

网友:
TMD,没看明白,太笨了,还是去焊板子了

网友:
道行潜!实在是看不懂!境界不够!ops->set_sda(ops->data, val),这里的ops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yaoyutaoTom,这段代码展现了c语言的封装、继承、多态还利用上了虚函数表技术。对于学习c语言的抽象设计 ...

醍醐灌顶啊!
真是好东西。

网友:
刚好最近需要iic,顶一下,拿来试试

网友:
rt-thread借鉴了c++的封装继承多态,在开发说明里有写的。上面这种写法在大的项目里用的比较多,要是全是自己写就用不上了。我去年就看过这种方法了,到现在都没用上

网友:
不错,这几天正在看java,非常羡慕java里面的封装方式,一直想在C里面实现,看来还真可以模拟实现

网友:
尤其是在多人开发项目中很有用。

网友G:
没有怎么看明白怎么把CLK   SDL  IO口与程序怎么好应起来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有怎么看明白怎么把CLK   SDL  IO口与程序怎么好应起来 。

IO驱动在有段打印信息那里完善,这个方式的好处就是I2C的时序是固定的,也就是逻辑部分不用改,移植时把IO驱动改了就完了。
这个例子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思路,自己做I2C时用不着这么麻烦。

网友:
这样的代码很方便,看起也很漂亮,不过我暂时是没精力搞这些了,只能是留待以后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IO驱动在有段打印信息那里完善,这个方式的好处就是I2C的时序是固定的,也就是逻辑部分不用改,移植时把I ...

IO好像与void *data 这个地址 对应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IO好像与void *data 这个地址 对应起来了?

差不多就这意思吧,他也没写死,Data还可以做其他用途 ,看你实现得时候得需求了。

网友(2015-09-01):
回来在程序里试一下

网友(2016-06-08):
值得借鉴!!

网友:
用过,不过不多,换不同MCU时就直接可以移植,再调节IO就可以了

网友:
果然还是见识太短

网友:
封装的好漂亮~~~

网友:
帅啊,真是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最近也在开始看RTT

网友I(2016-12-19):
引用 网友A:
超核K60库的作者yandld就是使用了这种方法封装SPI设备啊

贴出来 大家学习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贴出来 大家学习下呀

感兴趣的肯定自己会去搜了,网上大片的资料。

网友:
是不是STM32的驱动库也是类似的包装。之前用那些库函数都直接调用,没仔细研究。

网友:
linux内核驱动就是这样的。

网友:
标记慢慢看,最近一直在焊板子,很少写代码了!

网友J:
C本是面向过程的语言,把C当C++来用,不如直接用面向对象的C++。

网友:
很精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C本是面向过程的语言,把C当C++来用,不如直接用面向对象的C++。

说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J:
C本是面向过程的语言,把C当C++来用,不如直接用面向对象的C++。

网友K:
引用 网友J:
C本是面向过程的语言,把C当C++来用,不如直接用面向对象的C++。

层主不妨试试用C++写一下楼主位的代码,看看是什么效果。
注意,主楼代码的结构内指针是虚的,即可以指向不同的实现实体。
拭目以待。。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层主不妨试试用C++写一下楼主位的代码,看看是什么效果。
注意,主楼代码的结构内指针是虚的,即可以指向 ...

有段时间没动代码了,一下子还真写不出。不过要说有什么C能实现而C++不能实现的,那是不太可能!
C++的对象多得实在是太复杂了,相比之下上面几个概念简直是小儿科。

网友:
c++比较复杂。

网友(2017-02-22):
mcu用io模拟多路有什么简洁的写法?

网友:
mcu用io模拟多路i2c有什么简洁的写法?

网友(2017-05-31):
RT中很多组件都是这样做的,把应用层和底层分开来,中间层封装和衔接设备,并注册设备,然后就可以在不管底层的情况下使用应用层了,也便于分开协同开发。

网友:
linux驱动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2017-07-21):
涨知识了,要实际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