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帮助:USBTINYISP 检测不到 ATMEGA644P,故无法烧熔丝和固件

楼主(2015-07-23):
显示找不到。
商家把芯片拿去测试,说没有问题,也能烧。我把芯片焊在板子上却无法找到。样品板没有问题,有在成都的朋友么?有示波器能帮我看看?谢谢先。我的联系电话是 13882049175。先谢谢了!

楼主:
开始以为是在淘宝买的 usbtinyisp 有问题,后来换了在adafruit 直接买的 usbtinyisp 也不行。

楼主:
希望成都的朋友帮帮忙,不管能否解决问题,认识个朋友也是值得的。炎炎夏日,可以啤酒西瓜!

网友:
把原理图发上来,明显接线有问题...

网友:
我犯过错误,64的下载口不是SPI

网友:
644的引脚和32的是完全兼容的,对比一下,确认没有接错

楼主:
电路图:
我自己做的样板没有问题。不过我自己的样板没有PL跳线,直接是接3.3v。给工厂的板子和我自己样板是一样的,现在我加上跳线,还没有试新的带跳线的板子。电路图应该没有错。不过大家看看,电路有问题么?

网友:
重买外烧录器

网友:
是spi没错的

网友:
淘宝商品:V6.0增强版USBASP AVR/51编程器 AVR/51下载线 烧写器 http://b.mashort.cn/S.P8XS1?sm=62d1d3 (

网友:
我用这款。烧644ok

楼主:
谢谢。明天电源到了,我先试试,不行就定你说的烧录器。

楼主:
找到问题了!x宝买的烧录器的6pin排线接反了。第一pin接到了第6pin,改了线后现在能烧写,固件也在运行,串口也没有问题,但是IO口不能用,有可能烧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