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简易电源

楼主(2015-07-24):
自己做的简易电源,板子是感光干膜自己做的。
不带恒流功能,超过设定电流就断开输出。
按键在右侧,上面的按键是电源启停键,按一下输出,再按断开输出。
中间和下面的按键分别是加一键和减一键。用于设定保护电流。
单片机用的LGT8F88A,供电用的LM317,AD用的MCP3421,只用了16位,后面准备改成18位的。
主电源用的TPS5450,40V5A的芯片。输出电压是通过电位器调节的。
图中是正在给一个12V的电瓶充电。

楼主:
第三行是设定电流,最下面是时间,已经充了快4个小时,
窗户外放了块75W的太阳能板,到下午太阳偏西了,电流不到1A了。

网友:
不错!为什么用了个外置晶振啊?不是可以用内部时钟嘛!

网友:
看着很不错哦。

网友:
这个电感能走5A?

网友:
不错
后面再看看参数的性能
比如:不带恒流功能,超过设定电流就断开输出。---- 断开的速度 呵呵

楼主:
这个电感肯定达不到5A, 我还没试到那么大电流,就算能走5A,这板子也受不了了。关键没散热片。
那个时间晶振是RTC用的。
另外断开是控制5450的使能端,断开的速度基本感觉不到。超过设定电流马上就断开输出了。

楼主:
下一步要做成恒流的,18位的。

网友A:
能真正做到12位就足够好了,我想不出来一个电源输出电压12.0V或是12.1V到底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真正做到12位就足够好了,我想不出来一个电源输出电压12.0V或是12.1V到底有什么不同 ...

那是你没有碰到强迫症的
11.99和12.00在跳来跳去。。。。

网友:
那个检测电阻哪里弄的,看起来好高级

楼主:
那个检流电阻是小变频器上拆的。

楼主:
这个是代替老杨那个表头的,老杨那个表头只有显示功能不带电源控制功能。
老杨那个表头做得相当不错。要是能扩展一下电源控制功能就更爽了。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pcb板子你是怎么做的?是腐蚀法还是其他的什么方法?还有,你这个屏是什么屏,能提供下型号吗?

楼主:
自己做的简易电源,板子是感光干膜自己做的。
第一句话就说了呀。感光干膜曝光,显影,脱膜然后腐蚀。
显示屏是淘宝上带字库19.9元的,型号JLX12864G-086。

网友(2015-09-07):
输出能做成PWM调节的话 就能做成数字调压了

楼主:
现在用的是LM2596带限流的电源了。
数控的有空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