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DC48V输入,输出12V/1A芯片,谢谢!

楼主(2015-07-24):
请坛友帮忙推荐一款DC48V输入,输出12V/1A的DCDC降压芯片,谢谢!

网友:
MAX17504  LTC3890

网友:
tps54160a,60v,1.5a,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TI1/TPS54160A.html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国产IC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国产IC有吗?

LM2596,taobao成品模块价格2块左右,接输入输出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96,taobao成品模块价格2块左右,接输入输出线就好了。

输入电压不满足,谢谢推荐!(年用量50k,需要价格可靠性综合考虑,头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不满足,谢谢推荐!(年用量50k,需要价格可靠性综合考虑,头痛) ...

LM2596HVS-adj 调压模块 输入4.5~60V DC-DC高压版降压模块 3A

这个呢?

网友:
现在电源IC厂家都有仿真软件,输入参数就可以了。在可选方案里面选择一个,打电话给代理商就OK了。

网友:
LM5010也可以

网友:
MAX17504比较好用,外围器件也少。

网友:
2596HV很难买,后来我选了MP2565,满足我的要求,贵了点,4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