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ELING系列单片机 有人用吗?好用不?

楼主(2015-07-24):
被逼上梁山,搞这FM8PC712A  8位汇编。

编译软件,时不时还死掉。

一路奇葩的走过来,烧灵器四个电压都要校准,不然程序会出错。

“翔成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提供台湾远翔科技FEELING系列单片机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网友:
一直在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很难用, 首先不能用C,  再来汇编环境很难用, 厂家还时不时推出新型号(旧型号会停产), 程序还不兼容(重新编译是可以), 烧写器又得更新, 现在新开发的都不太想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难用, 首先不能用C,  再来汇编环境很难用, 厂家还时不时推出新型号(旧型号会停产), 程序还不兼容(重新编 ...

那还真是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用, 首先不能用C,  再来汇编环境很难用, 厂家还时不时推出新型号(旧型号会停产), 程序还不兼容(重新编 ...

就用它的8个脚 10个脚的 便宜。
体积小。

估计是他们的出错机制有些问题。

会的当然不会报这个错了。

网友B:
能用这MCU 都不简单,FEELING 去年MCU 出货量3KKK, 没错就是30亿PCS,类似53这些硬通货的MCU,应用在IP5/IP6充电线破解,量非常的大。
SOT-23-6 封装的应该是2毛多吧。能用FEELING mcu的、而且知道可以从哪里买到。 很快都可以自己做老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这MCU 都不简单,FEELING 去年MCU 出货量3KKK, 没错就是30亿PCS,类似53这些硬通货的MCU,应用在 ...

你的意思是说这货,买不到?    我到是希望买不到,这年代还开发些这么难用的MCU!
当然估计有人会讲,会了就容易了!
软件不能仿真,非要带上硬件!
这货确实很多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这MCU 都不简单,FEELING 去年MCU 出货量3KKK, 没错就是30亿PCS,类似53这些硬通货的MCU,应用在 ...

我是感觉,做这个IC 没什么作用。难学难用,不过用它来做一个呼吸灯,还是不错,省钱,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感觉,做这个IC 没什么作用。难学难用,不过用它来做一个呼吸灯,还是不错,省钱,省电。 ...

这就是便宜的代价啊,为了便宜,别的什么都不顾
便宜/好用/开发方便,三者不可兼得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
用过E53,B513B,仅仅就是点灯而已。

楼主:
这软件,输入错了指令,各种FTC软件报错,而不是编译出错信息。

网友:
我用的南翔,好像还好呀!只是要自己小心一点,有些设置是不会自动保存的,如果发现有莫名其妙的问题,先确认设置是不是被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用这MCU 都不简单,FEELING 去年MCU 出货量3KKK, 没错就是30亿PCS,类似53这些硬通货的MCU,应用在 ...

IP5/IP6充电线破解芯片,听个客户讲1毛2,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做得太便宜了

网友:
楼主,简单的应用可以代开发。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P5/IP6充电线破解芯片,听个客户讲1毛2,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做得太便宜了 ...

现在充电破解小板,pcba 供给线厂2毛8 ,注意是PCBA 哦,上面有MCU、贴好片、测试好,线厂拉回去直接打线就可以出成品线了。
2毛8  除了MCU、板费、贴片费.... 还要有钱赚,这个东西一般人做不了,很多学生型的电工 53 MCU 都没听过呢。有大量的产品,客户就会要求低价格,
你手上不掌握几个高性价比的MCU ,有客人给你每月KK 级别的订单,你也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充电破解小板,pcba 供给线厂2毛8 ,注意是PCBA 哦,上面有MCU、贴好片、测试好,线厂拉回去直接打线 ...

这么便宜,能赚钱吗?

楼主:
仿真器,USB通讯老是会失败退出,就算你不接目标板。 痛苦的用着。。。

网友D:
问题很多:
1.新品问题最多。 比较痛苦。
2.芯片 仿真器 烧录器 不停的更新。 还不兼容以前版本。
3.IDE 有点很傻。搜索不会循环搜索。 文档结束自动关闭。
4.它的仿真器还算可以。 很多公司的更烂。
5.用过它们低端的。E53 /83系列现在应该还算可可靠。但是芯片就不能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很多:
1.新品问题最多。 比较痛苦。
2.芯片 仿真器 烧录器 不停的更新。 还不兼容以前版本。

我现在还是仿真级,还不到芯片级。
取掉新塘那个仿真器,好像不那么容易出现了。

网友E:
FM8PC712A 不是最低价格产品,但还是低价格产品,工具和其他当然不能和大厂的比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M8PC712A 不是最低价格产品,但还是低价格产品,工具和其他当然不能和大厂的比了.... ...

莫非你还有比较飞凌更便宜的?

网友:
还真有比feeling更便宜的,

网友G:
好用,天天用,一天不用就浑身不舒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用,天天用,一天不用就浑身不舒坦

天天写汇编 也不错,写了二周。又跳回来写C...

网友:
E53这片子便宜的要死,写程序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好用的,仿真器用着还不错,各种灯,小家电用的多,量大的惊人!

网友(2015-08-31):
引用 网友C:
IP5/IP6充电线破解芯片,听个客户讲1毛2,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做得太便宜了 ...

ASIC来的吧

网友:
两种都有(MCU和ASIC),看需要吧....

网友:
我说FM8PC712A 不是最低价格产品,他家E513比他低价格多了,市场是否有更低,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莫非你还有比较飞凌更便宜的?

我说FM8PC712A 不是最低价格产品,他家E513比他低价格多了,市场是否有更低,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翔成芯”,这个名字不错!

网友H(2015-10-06):
我做的MCU价格比这个更好,有1K*14 OTP,128 Byte SRAM, 3个timer,pwm,capture,compare,lvd,watchdog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做的MCU价格比这个更好,有1K*14 OTP,128 Byte SRAM, 3个timer,pwm,capture,compare,lvd,watchdog等 ...

型号提供给大家啊

网友(2015-12-16):
引用 网友H:
我做的MCU价格比这个更好,有1K*14 OTP,128 Byte SRAM, 3个timer,pwm,capture,compare,lvd,watchdog等 ...

发点资料了解一下,开发工具什么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