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TA使用的痛苦,谁能解决?

楼主(2015-07-24):
板子上用了一片PL2303TA,这货速度还可以。

唯一的缺点是,如果接好USB线,插上电脑之后,再给板子上电,这个时候USB口是不能被正确识别成COM口的,

只能先给板子上电,然后再插SUB线,电脑才能正确识别。一般情况下,倒也还好。但是有些通信程序是一上电就需要监听的,这种情况下,等我插好USB线,该跑的程序就已经跑完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PL2303如果直接接笔记本的USB口,有时也不能正确识别,通过供电的USB HUB插上就可以,插上台式机一般也可以。猜想是笔记本电脑供电不足的原因导致的。

上我的电路图,看看是电路图的问题,还是这类芯片本身的问题。

芯片的复位引脚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是否有学问(就是上电复位)

网友A:
我用的某宝买的模块,没有你说的这样的问题。但是数据量大的有时候会蓝屏,应该是我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某宝买的模块,没有你说的这样的问题。但是数据量大的有时候会蓝屏,应该是我驱动的问题。 ...

我监听会蓝屏,正常使用不会。

网友:
可能拔插上电过程中,pl2303瞬间供电电压太低导致的。8年前用pl2303做的下载线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监听会蓝屏,正常使用不会。

监听是串口软件的问题吧,我用ft230也会的。
所以有时候我用硬件监听,只不过不能区分收发...

楼主:
如果不给板子上电,电脑上识别出的COM口是有感叹号的

给板子上电之后,依然是感叹号,重新拔插一下USB就好了

网友B:
把2303的供电和板子供电分开,2303由USB供电,和板子供电不想通即可

网友C:
目前还没遇到,2303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303的供电和板子供电分开,2303由USB供电,和板子供电不想通即可

应该你说到点子上了,我准备试一试。

但我的疑问是,芯片供电引脚VDD_325,描述如下:

RS232 VDD,如果串口是3.3V的,就接3.3V,如果是2.5V的,就接2.5V。

难道我直接将USB的5V接上去吗

//补充:有了,把芯片的17脚VOO输出,接到VDD_325,正好17脚是内部3.3V的输出。我这就来试试。

网友:
一直用pl2303,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啊,按理说PL2303用到的5V是USB口提供的,3.3V是自己内部产生的,跟你板子本身的电源无关啊。另外电脑的USB口把图中那个勾去掉,否则电流大了,该USB口就关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监听是串口软件的问题吧,我用ft230也会的。
所以有时候我用硬件监听,只不过不能区分收发... ...

分别接到两个UART的RX,就可以同时监听了。

你直接并起来不会冲突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分别接到两个UART的RX,就可以同时监听了。

你直接并起来不会冲突么?

直连肯定不行啦,需要两个二极管跟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PL2303买的模块手里一把坏的,都是调试时烧掉的,淘宝卖家模块设计可能有问题,或这块芯片抗上电冲击不行(应该不是电源问题,后面串口都是3.3V供电,用单独的开关电源供的开发板,开发板的串口TTL接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连肯定不行啦,需要两个二极管跟一个上拉电阻。

这样同时收发,数据也不对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同时收发,数据也不对了呀

大概看看呀。
一般调试上下位通信(不是一个人写的)。
写上位机的人说:我发了,写下位机的人说:我没收到。
这样可以用用。

楼主:
我来跟进一下情况:

10楼的建议我试过了,不行。所以并不是大电流的原因,而且我查了芯片手册,最大消耗电流不会超过160mA,USB额定500mA应该不会过电流,当然如果存在冲击电流,这倒有影响。

最后按照7楼给的思路,将板子供电和PL2303的供电分开就OK了。

中间差点放弃,因为第一步我只将芯片17脚(内部通过USB5V输出3.3v)接到了4脚(供电输入),依旧不能正常工作,而且完全无法识别了。

还不如原本的。想了想,复位,又将R27右边的3.3V替换为17脚输出的————完美!(原因是,windows加载USB驱动需要时间开销,且对PL2303上电和复位的时间有严格的时序要求,不能上了电,驱动加载了,但是复位信号没来,依然会不识别)

现在不管怎么插,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不管接不接USB HUB,都完美工作。

至于监听蓝屏,这与windows驱动和监听软件有关。

最后图是这样: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原来板子的3.3V是外边电路来的?

网友:
我覺得你原來的電路就是錯了,你看一下官方的原理圖,VO3.3V本來就是要接在複位腳上,第4腳只是定義TTL電位.

网友:
这解释不科学,官方的。

网友:
确实,要么官方图纸是对的,要么您的图纸是错的。。

网友:
换吧,那个货还不能通讯的时候拔USB,一拔驱动就死了。必须重启电脑,CH340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还没遇到,2303挺稳定的

你能通讯的时候拔USB吗,我的一拔驱动就死了,必须重启电脑,不然没法再通讯,我是用putty

网友E:
pl2303数据量大必蓝屏,接香蕉派的时候生不如死。换ft232了

网友(2017-05-26):
引用 网友E:
pl2303数据量大必蓝屏,接香蕉派的时候生不如死。换ft232了

花了138买了一个用FT232的隔离转换器,电脑经常会蓝屏,那店主(泛黄区的)非得说是我电脑的问题,
后来再花50块钱买了帝特的就没有出现过电脑蓝屏。

网友:
感觉PL2303是个古老的坑。以前被蓝屏、COM口不固定、数据大时候不稳定折腾的生不如死。
后来一直在用CP2104,那些问题全都没有了。

网友(2020-03-18):
复位是低,你不加RC电路吗

网友:
4脚,17脚和复位用的RC的电,全是接17脚出来的3V3才是对的吗?

网友:
USB线会不会太长了?一般外面卖的USB线电线太细了,换一根大牌子的试试。我们测试USB设备接延长线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换好一点的线,或者短一点的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