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偏航角在非水平情况下的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5-07-24):
在水平情况下 Yaw = atan2(my, mx)*57.2957795;
但是在非水平,即 ROLL != 0 和 Pitch != 0 的情况在如何校准偏航角啊?
如果还是用上面的公式,即使偏航不转的情况下,稍微改变水平倾角也会导致偏航改变。
各位大神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姿态解算和欧拉角弄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态解算和欧拉角弄好了么?

嗯,EKF滤的波,滤波的效果还可以,现在考虑倾斜补偿

网友:
不知能否开源下EKF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