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波特率发生的概念问题

楼主(2015-07-24):
在初始化波特率的时候 我们一般用下面的代码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D0;                //9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B8;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B8;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SM2=1;   //开启多机通信
}

问题,相信在以上代码初始化过后,定时器就不断的跑起来了,那么如果在接收端口RX检测到从1->0跳变的时候,此时定时器却没有跑满,比如定时器才跑到一半,这个时候为了同步波特率,是不是系统会自动使定时器设定到初始值再开始计数?

也就是说,按照上面的代码,当RX检测到从0->1跳变的时候,定时器TL1里面的值为0xF0,而不是0xB8,那么系统是不是会自动重装定时器的值为TL1=0xB8,让定时器头开始跑起来,这样一来才能够同步波特率吧,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A:
LZ你想多了,先后顺序搞错了。先有定时器溢出重装,然后才会有USART采样,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网友:
51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想多了,先后顺序搞错了。先有定时器溢出重装,然后才会有USART采样,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

不会吧,看下图 ,你这样先溢出再采样,永远无法同步得到波特率吧,下图所示 溢出一定时间了 ,下降沿再来,如果不重新调整溢出的时间,那么今后所有的采样都会被顺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看下图 ,你这样先溢出再采样,永远无法同步得到波特率吧,下图所示 溢出一定时间了 ,下降沿再 ...

你知道什么叫异步吗?既然是异步,为什么还要同步?自己矛盾?
异步通信不是通过时钟边沿中断来采样的,而是通过定时中断进行16或8次采样中选择3中取2码来判定的,像你上楼所发的图,会当做干扰直接过滤掉,因为无法满足3中取2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什么叫异步吗?既然是异步,为什么还要同步?自己矛盾?
异步通信不是通过时钟边沿中断来采样的, ...

我终于搞清楚是什么意思了,意思就是在1个数据位里面,定时器会溢出16次,然后再采集其中的7,8,9次数据,取获得多的两次来确定这一位是1还是0。所以定时器可以一直跑起,不影响采样,不用去做同步,因为差也就差一两个定时器的溢出周期,它是到7,8,9次溢出的时候才采样。。

如我们要得到9600 的波特率,晶振为11.0592M 和12M,定时器1 为模式2,SMOD 设为1,分别看看那所要求的TH1 为何值。代入公式
9600=(2÷32)×((11.0592M/12)/(256-TH1))
TH1=250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到  ((11.0592M/12)/(256-TH1)) 这个就是定时器溢出时间了,它是1个数据位的1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