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更换骨架影响有多大?[结贴-我自己SB了]

楼主(2015-07-24):
一直在开关电源上纠结了很久,自己设计了一个,用EPC13绕的变压器,但是毕竟没经验用起来觉得不太放心,后来又干脆在淘宝上找人设计。
问了一家做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一个输入AC220V/输出DC12V 250mA的开关电源只需要150,感觉非常便宜。

付款后几天就把设计资料发过来了。看了资料发现和PI软件上生成的一模一样,对方直接就是用PI生成的设计图给我,一个字都没改过。
但是这个设计就是生成的资料用的是EE16,高度太高放不下。
跟对方联系后,对方说工程师计算出来就是EE16。
我表示不同意,因为在要求设计前我已经明确告知变压器高度不能大于11mm,PI生成的最低只有EE16可以选,EPC13的参数不会计算才找人设计的,结果绕回来又直接给个EE16的设计图算个什么事。
对方后来又说骨架可以换成EPC13,绕组参数不变,输出电压也不会改变,只是电流会小一点。我同意电流低一点也没事,实际上只用到2W以内的功率。
对方于是用EPC13打样了几个变压器给我。

但是我做了块板子,装上变压器后发现根本没有输出,接上7805转5V,检测电压只有1.4V。等于完全没有输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我猜测可能是变压器从EE16直接换成EPC13有问题,想请有经验的莫友确认下,是不是能直接换的?

这个是对方发来的设计资料,有PI的朋友可以选择LNK的CV系列,选择输出电压12V、电流0.25A,其它参数都默认,会发现生成的设计图就是它。

结贴,原因已找到,是自己将变压器的引脚定义搞错了,我真是大SB。

楼主:
这个是根据设计图做的线路板原理图,略微修改了一点,问题应该不在这吧?

网友A:
你是怎样调试的?D端波形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调试的?D端波形贴出来看看

没调试,按照电路焊接上去就这样了。
手上没有示波器

网友:
呵呵,这种低级错误一般人都会时不时犯一次....

网友B:
变压器厂一般用Bottom视图定脚位,我们做封装一般用Top视图,所以一定要注意说明。另外有的变压器骨架有1脚标记,那就不要改1脚位置了。

网友:
你也用PI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厂一般用Bottom视图定脚位,我们做封装一般用Top视图,所以一定要注意说明。另外有的变压器骨架有1脚 ...

对啊,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了。

楼主:
以前在论坛上下载的,觉得很好的一个软件。

因为不会算参数,可以用它来自动生成。唯一的缺点就是器件都被限制住了,只能用它推荐的几款。

网友:
PI软件确实可以,做了一次成功了。就是芯片贵了点

网友:
呵呵我也刚做了款12v输出的开关电源(用的是st的viper12a),将次级引脚弄反了。

网友:
Viper12A价格比PI的TNY系列价格好一些。

网友:
这个兼容110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