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简单精确的pic延时方法

楼主(2015-07-24):
写程序缺不了延时函数,记得刚开始学习pic的时候总是自己写for延时函数,可是自己写for延时函数有两个缺点,一是换了晶振以后for语句还得重新计算,调试,非常麻烦,二是他的精确度不高。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如此,microchip提供了一种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只要宏定义了#define _XTAL_FREQ 12000000(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我用的是12M晶振,12M=1200000,如果用4M晶振的话就写#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就可以调用__delay_us();和__delay_ms();等这些延时函数。(谁说我们pic不好用)
使用方法详情见下面网址(内容已经放在附件中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dbqXZJB4phD9REbrkqa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可以在编译器手册MPLAB XC8 C Compiler User中的第59页找到下面这段话:

发现了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循环调用NOP();函数,之所以要宏定义就是为了让编译器知道一个__delay_us(1);对应几个指令周期也就是几个NOP();函数。而这个其实就是编译器的事了。
注:这种方法并不是十分精准的,想要特别精准的延时就需要用到定时器了。当然相对自己写的延时函数也已经是十分准确的了。
不仅xc8编译器支持这种方法,picc编译器也支持。

这种方法为什么能用 百度谷歌都没查到,mplab官网也没特别说明,所以在这水一贴。(当时我一直在pic的芯片手册找原因,以为这个是写进去以后单片机调用定时器啥的,实现的精准延时。后来仔细想想发现自己错了,这个应该是编译器的事,不应该在芯片手册中找,要在编译器手册中找,于是在官网找到MPLAB XC8 C Compiler User这本书,终于发现原因。绕了个的弯路)。

网友:
学习,回家下载,谢谢你的总结

网友A:
凑个热闹,发个中文版的。

网友B:
AVR也是一样的,更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个热闹,发个中文版的。

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也是一样的,更准些

搜嘎,没用过AVR    0.0

网友(2015-12-22):
用这种方法,如果大延时,里边是否有加清看门狗指令?

网友:
有中断来还准么?

网友C(2016-03-19):
调用 __delay_us();,是要用 什么头文件的啊?我这边 报错,编译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用 __delay_us();,是要用 什么头文件的啊?我这边 报错,编译不通过

定义这语句#define _XTAL_FREQ 12000000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义这语句#define _XTAL_FREQ 12000000就可以

我用的是 C18 编译器,这样不行,调用不了 __delay 函数

网友:
我试过 用PICC 可以 xc也可以

网友:
这种方法我在看到帖子后在PIC12F1572中应用了   可以使用,我用的是内部16M晶振   us函数调用的时间是多少没有验证,MS大致是正确的

网友:
Microchip 有些程式碼改用狀態機的方式運作,雖然裡面是用Timer去做延時,不過適合延時比較長時間,時間短的還是樓主方法好__delay_us(1);很方便 ,XC8會編譯錯誤的注意一下 _ _ 是兩個底線,這之前我常出錯。

网友(2016-08-25):
经常用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2018-09-27):
这种宏定义延时在简单的小程序用可以。复杂点的程序用头文件里的宏定义延时编译后会占用更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