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4V转5V的线性电源,推荐一个,1W左右即可

楼主(2015-07-24):
有没有24V转5V的线性电源,推荐一个,1W左右即可

网友:
线性?没错?

网友:
7805加散热片,最好金封的。

网友:
输入端5W哦!

网友:
多串几个24伏的灯泡,注意散热。

网友:
金封7805加大块散热片。

网友:
金升阳的电源模块不知道是否可以,不过价格有点儿小贵,如果对价格不太敏感,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前面一级DCDC紧接着一个线性看看行不行,日本来的白菜DCDC模块  网上2元一只,比白菜都便宜

网友:
我也在想1万块的电源是什么样的

网友:
24V转5V1W  线性电源IC

7805 不就得了To220封装 才200mA电流,大不了用2片

网友:
lm317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1W/5V=0.2A
(24V-5V)*0.2A=3.8W
应该可以烤点小肉了

网友:
317+大点的散热片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