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焊盘中的过孔要做成长条的用什么办法合适?

楼主(2015-07-24):
在焊盘上画机械层(外框),还是打一堆的过孔?

网友A:
打一堆过孔好一些吧!毕竟画机械层麻烦些,而且由于机械层加工导致过孔孔壁无铜,焊盘的牢靠性也被破坏了。

网友:
我在keepout画

网友:
焊盘中的过孔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一堆过孔好一些吧!毕竟画机械层麻烦些,而且由于机械层加工导致过孔孔壁无铜,焊盘的牢靠性也被破坏了。 ...

连续的钻孔很容易断钻头的    估计PCB厂会受不了

网友:
普通焊盘让编辑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C:
自己看JLC的规范,我记得是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JLC的规范,我记得是排孔

没有这说明。不过我QQ问了下客服
机械层画线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续的钻孔很容易断钻头的    估计PCB厂会受不了

额,也对,毕竟大家都不容易啊~那就画机械层吧!做的牢靠些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说明。不过我QQ问了下客服
机械层画线可以的。

画机械层板厂怎么区分电镀孔和非电镀孔呢

网友:
JLC的建议是连续的过孔即可,

网友:
不是有槽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