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串口没有空闲中断所带来的不便,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07-24):
系统需要从外部机器485接口获得一系列的数据,数据是不定长的,就加了一片103负责数据的过滤和按键判断,103给1788的串口发送50字节等长的数据,现在问题来了,由于103 的偶尔死机或者某个数据错位,导致1788接收到后面的所有数据全部错位,因为1788的DMA——number是50,所以它只要凑齐了50个就中断,造成了不同步的问题,还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之前用1788的timer和串口DMA模拟过空闲中断

网友:
在10ms内未收到数据就当作一帧结束

网友A:
LPC1788有空闲中断啊,是你没仔细看书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1788有空闲中断啊,是你没仔细看书册吧?

确实没有。

网友:
http://www.cn.nxp.com/documents/other/LPC177x_178x_UM_SimpCHN.pdf
第449页

网友:
有超时中断,看能否用用。

网友B:
另外可以参考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58842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可以参考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588424-1-1.html

谢谢,我现在用的STM32f103C8T6的空闲中断采集数据,加了ucos的消息队列,空闲中断中把数据队列给任务解析,丢掉的有用数据10%,换了407也是一样,手头的事情忙完了研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