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的DMP移植成功,但是 roll 值不正常,怎么解?

楼主(2015-07-24):
当pith值增大时,虽然不翻转roll值也变化怎么回事?

楼主:
DMP的数据能直接用吗?

网友:
你不是把yaw和roll搞反了?

网友A:
首先我们摇动传感器时候是无法保证,制动Y轴而不动X轴的,所以只要ROLL的变化不大,就是可以的,你还可以试着改变ROLL,看对PITCH 有什么影响,如果影响差不多,应该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们摇动传感器时候是无法保证,制动Y轴而不动X轴的,所以只要ROLL的变化不大,就是可以的,你还可以试 ...

我给你发段视频,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当Pith角增大到快接近90°时roll角有跳变。就是突然从0°左右跳到18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5MzA0MTc1Ng==.html

网友:
同求啊,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楼主,我用圆点的DMP 每次初始化之后,读取的数据都是0,不管什么角度,你有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用圆点的DMP 每次初始化之后,读取的数据都是0,不管什么角度,你有遇到过吗? ...

对呀,它内部应该有校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呀,它内部应该有校准

内部有校准? 那也就是初始化的时候,必须保持模块水平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有校准? 那也就是初始化的时候,必须保持模块水平放置?

对,应该是。

网友:
不是吧,那如果我做平衡小车,开机的时候,岂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
同问,难道不是开机时只要静止就行了吗?不一定要水平吧?

网友C(2016-03-04):
话说楼主有没有搞懂这是怎么回事呢。。。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楼主有没有搞懂这是怎么回事呢。。。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唉,一言难尽那,之前一直用模拟IIC读6050,老出问题。用6050做的平衡小车,80的时间都花在6050上了。现在改变策略了,直接花几十块钱买的现成模块,都调通了,等待水平提高了再去研究6050,分清主次矛盾,学算法的又不是搞解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一言难尽那,之前一直用模拟IIC读6050,老出问题。用6050做的平衡小车,80的时间都花在6050上了。现在 ...

嗯嗯,不过好像平衡小车也用不到pitch±90°
在用四元数解算的时候,pitch用的是arcsin,范围只有±90°,可能和这个也有关吧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