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芯片的一个转换和串行输出的关系问题??求解

楼主(2015-07-24):
AD芯片是ADS1274,芯片时钟频率f clk是转换频率f data的256倍;输出是串行输出,另外有sclk控制,请问下,是不是转换完之后先把data放在寄存中,然后在sclk下逐步输出,只要在下次采集转换完成前把数字信号送出去就可以。还是送出数据要包含在转换部分里了。求解

网友A:
根据我以前用过的片子,在一个采样周期内,采样周期减掉固有的采集转换时间,就是你的数据采集时间,如果你的sclk时钟够快,就可以将数据完全取出,如果不够,可以占用一段数据转换时间取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以前用过的片子,在一个采样周期内,采样周期减掉固有的采集转换时间,就是你的数据采集时间,如果你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