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互补的pwm驱动全桥mos出现直通的情况,死区已有且...

楼主(2015-07-25):
做逆变,单极性spwm波,四路,驱动全桥,死区已设置,高低互补,四路都是spwm(看到有些用的下面的用的是方波加上面是spwm控制,先不考虑这个问题)重点是为什么互补还会有直通,感觉像是有个管子没关断,但是为什么会没关断呢,spwm(测得低端值时0左右,顶端+12V左右),供电15V左右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已解决,是6n137移相的问题

网友A:
驱动电阻要加反向二极管

网友:
死区不足、上升下降重叠、或用了低Ear管子。coolMos用到逆变器中不合适冲击容易坏。

网友B:
你这驱动貌似有问题吧

网友C:
输出滤波电路先去掉看看

网友:
上臂驅動有問題,先參考別家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驱动貌似有问题吧

图里没有驱动啊,驱动用的ucc27200

网友:
上臂不能用N沟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阻要加反向二极管

这个二极管要用什么样的呢

楼主:
为什么呢,难道上臂P下面N?

网友:
驱动电平,你可以参考下无刷电机驱动

网友:
用N的话,上臂GS电压会不稳定

网友:
用P沟道+三极管驱动

网友:
也可以N+IR2101

网友D:
如果LZ的图,没有发错的话,原理图设计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LZ的图,没有发错的话,原理图设计肯定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说一下吧

楼主:
ir2104行不,我正好有,用过他的低端,2104没用过高端,我现在这个用的是ucc27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滤波电路先去掉看看

一样的效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问题,说一下吧

看UC27200的规格书

楼主:
大致看了一下,或许水平真的有限啊,没看出啥问题,我示波器看到的27200输出的四路波形还可以啊就是有些尖峰,但是那个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而且这个电路图有人用过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致看了一下,或许水平真的有限啊,没看出啥问题,我示波器看到的27200输出的四路波形还可以啊就是有些 ...

这张图跟楼主位的图能够对应起来?

网友E:
MOS管接错了,与电源连接的,MOS管需要要用P沟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张图跟楼主位的图能够对应起来?

你在说哪里?这个是我用的图,那两个p6ke15a我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接错了,与电源连接的,MOS管需要要用P沟道的。

一定要用p沟道?这种驱动高端比中间点会有升压高端也是可以导通的吧,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会有直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在说哪里?这个是我用的图,那两个p6ke15a我没接

驱动电路里面的HS,接到MOS管的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电路里面的HS,接到MOS管的哪里了?

上管s和下管d连接的那个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管s和下管d连接的那个位置

图上面可不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上面可不是这样子的

恩?这不是一张图,标号不对应,HS接的是图上的test1和tes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