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屏是不是坏的?

楼主(2015-07-25):
有一些不亮

网友A:
接线和程序设计方面先检查下吧,一块点阵屏做出来要是这么多坏点,厂家还吃什么。

网友B:
这样子显示是没有加消隐信号吧,如果没有接错线一般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C:
看着像是全部用io来驱动,那么,可能是驱动电流不足导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和程序设计方面先检查下吧,一块点阵屏做出来要是这么多坏点,厂家还吃什么。 ...

没焊上之前就检测有的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显示是没有加消隐信号吧,如果没有接错线一般就是程序问题了

没焊上之前就检测有的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是全部用io来驱动,那么,可能是驱动电流不足导致的了。

是全用io驱动,电源5v,1A.上拉电阻220欧,点阵屏2088bs,电流会不会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全用io驱动,电源5v,1A.上拉电阻220欧,点阵屏2088bs,电流会不会不足?

是IO口的电流能力不足,可能是行(列)电流不足(8个灯的电流都通过一个io, io提供/吸入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在行(列)驱动增加三极管试试。

网友D:
检查你的程序,
或者,5V加限流,单独测试每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IO口的电流能力不足,可能是行(列)电流不足(8个灯的电流都通过一个io, io提供/吸入不了这么大的电 ...

5V加限流,单独测试每个点,有的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你的程序,
或者,5V加限流,单独测试每个点,,

5V加限流,单独测试每个点,有的点不亮

网友E:
你把驱动原理画一下,才能分析。

网友F:
都2015年了还玩这个

网友G:
上拉电阻220欧?你点亮LED没串联电阻?是不是有的已经烧坏了,你测试单独点是不是直接5V啊?怎么限流的?

网友H:
  一个点阵的好坏问题都  搞不定  多简单的东西啊 就是一堆LED   还确定不了好坏??
串个470 一行或者一列    一个一个点    一行里面有不亮的点  他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驱动原理画一下,才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2015年了还玩这个

荒废的,也没别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拉电阻220欧?你点亮LED没串联电阻?是不是有的已经烧坏了,你测试单独点是不是直接5V啊?怎么限流的? ...

5v加限流,单独测试有的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点阵的好坏问题都  搞不定  多简单的东西啊 就是一堆LED   还确定不了好坏??
串个470 一 ...

我买了几块都这样

网友E:
这样肯定不行
建议:P3加td62783,P1加td62083。扫描...
别忘了加限流电阻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买了几块都这样

买一个测试点阵的工具就可以了呀.

网友G:
果然没有串联电阻,直驱啊!

网友J:
看楼主的电阻接得那么整齐,可能引脚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肯定不行
建议:P3加td62783,P1加td62083。扫描...
别忘了加限流电阻哦。

有几十毫安能够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一个测试点阵的工具就可以了呀.

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果然没有串联电阻,直驱啊!

电流几十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楼主的电阻接得那么整齐,可能引脚搞错了

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