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例程是否可以用与kea系列?

楼主(2015-07-25):
我想用iar做kea系列的编译器,但kea的iar例程太少,而ke02的工程例子不少。可不可以把ke02的工程例子做很少量修改就可以应用kea128上?

网友:
kea128与KE06同封装芯片极为相似,目前验证的可以直接使用KE06的代码

网友:
当然可以,其实关于KEA有相关驱动: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highlight=K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