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做过电表的人说,测试485总线的办法其中一条是加交流220....

楼主(2015-07-25):
听做过电表的人说,测试485总线的办法其中一条是加交流220不烧
我想问 交流220, 怎样加, 怎样保证不烧坏?

网友A:
不是一条,是A,B上直接加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条,是A,B上直接加220V

那岂不是会爆了?

加TVS也撑不住这么整吧,很好奇用什么办法硬扛220的。

网友:
TVS,热敏,压敏,再那啥一点就是隔离了

网友B:
拆块电表看看不就是了?据我所知485是没这么牛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块电表看看不就是了?据我所知485是没这么牛逼的。

三相表要求AB接3805分钟不坏。

网友:
好奇,怎么做到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果是单根220V火线或零线直接单独加到A或B线或AB线上,觉得485端采用隔离电源应该没问题。
如果是220V两根线同时加到AB线上,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谁有条件 接个 485芯片 试试不就知道了?

不过感觉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啊, 毕竟现场施工 接错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C:
http://www.aptchina.com/zhuanli/8441436/
太扯蛋了,直接加热敏电阻和TVS就能防220V?
想到论坛上发过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专利,我笑了!

网友:
串了可恢复熔丝

网友D:
每根线上串一枚250-120的PTC自恢复保险。后面并一枚6V左右的TVS。大胆的加220吧,不会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ttp://www.aptchina.com/zhuanli/8441436/
太扯蛋了,直接加热敏电阻和TVS就能防220V?
想到论坛上发过一 ...

直接告诉你,是可以的。三年前做仪表那会,所有外部拉出来的线包括 485, 4~20ma,  我们都有硬件防护(PTC+TVS),加220v再上面是绝对不会烧的。   很简单的限流、嵌位原理。 并且输入220的开关电源加到380短时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智能电表就是要求AB加220V不烧,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说法是,在安装的时候有可能AB错接到电源上。

方法就是热敏电阻再加TVS,原来做的采集器都要过220V测试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测试项。

网友:
确实有些地方这样要求,目的就是防止装表接线错时有损坏,

网友:
我就把西门子S7-200的485接错到电源过没有坏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每根线上串一枚250-120的PTC自恢复保险。后面并一枚6V左右的TVS。大胆的加220吧,不会坏。 ...

不用接地线?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告诉你,是可以的。三年前做仪表那会,所有外部拉出来的线包括 485, 4~20ma,  我们都有硬件防护(P ...

好吧,算我孤陋寡闻,我改天试试,220V可以一直加在上面么?

网友:
ptc能长时间工作在切断态么?我用过的自恢复,拿回来都烧焦了。不过当时用的,耐压不够,有可能一直是击穿态的。

网友:
请问用过的大牛,加上PTC后,通信速率怎样,通信距离怎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用接地线?能跑?

差分信号,没地也能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差分信号,没地也能跑啊。

我说得是220v直接接ab线上,不接地线ptc能导通?

网友G:
ptc都是几v的,上哪找那么高电压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说得是220v直接接ab线上,不接地线ptc能导通?

LN就可以在AB线上产生电流啊。不需要什么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ptc都是几v的,上哪找那么高电压的呀

有250V的,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LN就可以在AB线上产生电流啊。不需要什么地吧。

靠TVS通过电流的,让保险丝断了后吧。直接搞AB线来过电流,过了后应该早烧了。

网友H:
这个要求是国家电网规定的,我们推出一款带磁偶隔离的无极性RS485模块,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的
点击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求是国家电网规定的,我们推出一款带磁偶隔离的无极性RS485模块,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的
点 ...

"
同时满足国家电网公司在最新公布实施的企业标准《Q/GDW354-2012智能电表功能规范》的RS485规定:
1、RS485接口应满足DL/T645-2007电气要求,并能耐受交流电压380V、2分钟不损坏的试验;
2、RS485接口应能保证在485总线上正、反接线都能正常通讯。
"

第二条,怎么实现的?

楼主:
谁有电路图,给一份

楼主:
转一篇:http://www.lycreate.com/newshow.aspx?id=77

无极性485接口电路在智能电能表通信中的应用
作者:公司技术事业部 浏览次数:2890      日期:2013-2-17 9:39:11

485通信接口电路在智能电能表通信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各项技术性能,直接影响其通信是否畅通。最近几年,由于智能电能表大量普及应用,以总线方式组网实现自动抄表也势在必行。以总线方式组网遇到的现实问题是,由于普通的485芯片的总线端A、B端是区分极性的,也就是说A、B端有高电平与低电平之分,就是通常所说的正端(+)、负端(-);工程施工中,电能表与电能表之间的连接、电能表与采集终端之间的连接,必须正端与正端连接,负端与负端连接,才能实现正常的通信;但是,在组网施工过程中,常有将正、负端接反的现象发生,因而造成通信不畅。根据近几年组网中出现大量这类问题,给工程施工带来了很大的维护检修成本,国家电网公司在最新公布实施的企业标准《Q / GDW 354 — 2012智能电能表功能规范》第4.9.1条“RS485通信”一节中明确规定:
“RS485接口必须和电能表内部电路实行电气隔离,并有失效保护电路。
RS485接口应满足DL/T 645—2007电气要求,并能耐受交流电压380V、2分钟不损坏的试验。
RS485接口通信速率可设置,标准速率为1200bps、2400bps 、4800bps 、9600bps,缺省值为2400bps。
RS485接口通信遵循DL/T 645—2007协议及其备案文件。
电能表上电完成后3s内可以使用RS485接口进行通讯。
RS485接口应能保证在485总线上正、反接线都能正常通讯。”
这条规定中明确提出了“RS485接口应能保证在485总线上正、反接线都能正常通信”的要求,也就是说485总线不再有极性之分,即总线两端无论怎样连接,都能实现正常通信,也就是说实现了无极性连接。实现无极性连接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在普通有极性RS485芯片的总线前段加装极性判断电路,当组网通信时,由极性判断电路判断总线的极性,自动实现正极性连接正极性,负极性连接负极性,进而实现正常通信。这种方法可靠性较差,也会增加一部分成本,实际应用较少。第二种方式是采用微电子技术制作无极性485芯片,这种无极性485芯片具有可靠性高,成本低的优点,是替代RS485芯片的新型通信接口芯片。
SYE485NE是一款新型高灵敏度工业级无极性485芯片,由上海奢渝电气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中旬推出,其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工作电压:5.0V。
最高工作速率:2.5Mbps,最低工作速率:25bps。
工作温度:-40℃至+85℃。
共模电压:-7V至+12V。
静电保护(ESD):20kV。
负载驱动能力:256个。
与普通485芯片完全兼容。
1. 兼容性使电能表升级更快捷
一款成熟的智能电能表技术方案,是经过长期实际运行证明的,如果由于为了使用新的器件必须更改某一部分线路,就破坏了这一成熟的技术方案,对于生产企业得不偿失。
由于SYE485NE型无极性485芯片与普通485芯片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在实际使用中无需改变电能表中的原通信线路,可以直接用无极性485芯片替代普通的485芯片,不会对成熟的电能表技术方案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为无极性485芯片在电能表中的应用提供了极大地便利。
2. 高速率使电能表组网通信速度更高
标准《Q / GDW 354 — 2012智能电能表功能规范》对485芯片最高通信速率的要求是9600bps,SYE485NE的最高通信速率可达2.5Mbps,远远高于9600bps指标的要求。这样一来,就为电能表485总线组网通信提供了足够的速率容量,是传输数据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对于实现组建高速自动抄表系统提供了技术保障。
3. 高静电保护(ESD)使电能表通信接口更可靠
电能表485通信接口通过通信线路与外部连接,容易受外界干扰的影响。安装在用户现场的智能电能表所处的环境,一般而言各类电磁干扰、静电干扰、雷电干扰等会经常发生,这类干扰会通过供电线路或者通信线路进入电能表,可能会对电能表的通信部件或其它部件造成损害,甚至造成永久性损坏。
基于上述,国家电网公司对485通信接口的保护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在静电保护方面规定的指标是不低于8kV,SYE485NE这一指标高达20kV,大大提高了芯片的静电保护能力。
4. 宽范围输入电压使电能表工作更可靠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无极性485接口电路,其输入电压范围多在0到+5V,对于一般情况而言,基本能够满足通信的需要。但是,如果输入电压向负值方向摆动,比如说摆动到负几伏,就有可能损坏485通信接口芯片。
SYE485NE的输入电压范围是-7V至+12V,即使输入信号的摆幅超过-5V,器件也能正常工作,不会因为通信信号达到负值而使通信中断,更不会因此而损坏器件。
5. 无极性特性使电能表通信组网更方便
SYE485NE内部集成了极性自动判断电路,能够自动判断总线上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因此避免了由于极性反接造成通信不畅问题的出现。大大减少现场安装调试过程中由于RS-485极性接反而增加的调试工作量,使信息采集的成功率大大提高。
以前电能表中都采用普通有极性485接口电路,带来的直接问题是A、B端经常有接错的现象,引起通信不畅,采集数据不可靠。实际证明,在电能表的485通信组网中,后期维护的工作量,80%属于A、B极性接线错误。新型无极性485接口芯片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6. 无极性485接口电路组网方法
A)要顺利的完成无极性485组网通信工作,注意去掉被叫无极性485芯片通信引脚上的上下拉电阻,但一定要保留主叫485芯片(无论主叫使用有极性还是无极性485芯片)通信引脚上的上下拉电阻,而且强烈建议上下拉电阻选用1KΩ或470Ω。
B)在通信引脚间并联双向放电管(如P6KE6.8CA),任意一个引脚串联60欧姆热敏电阻,即可抵抗4000V雷击浪涌和380VAC电源冲击(如图一)。
无极性485接口电路在电能表中作为“被叫”时的应用线路图如图一所示。

无极性485接口电路在集中器或者采集器中作为“主叫”时的应用线路图如图二所示。

无极性485接口电路在通信组网时的应用线路图如图三所示。

楼主:
上文中的SYE485NE,咋在TAOBAO没搜到尼?

网友:
380VAC,5分钟,不损坏。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H:
我们采用的是TI的方案,目前无极性做的最好的。
我们有提供开发用的模块和USB-485隔离转换器。需要的可以了解一下
无极性485模
USB-485无极性磁耦隔离转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文中的SYE485NE,咋在TAOBAO没搜到尼?

很多国内芯片都是没有在淘宝上买的,直接需要联系他们公司,而且一般质量和性能都不好,我们之前就采用过国内两家比较便宜的无极性485芯片用在产品上,效果都不是很好,最终还是用TI的,虽然贵了一点

网友:
涨姿势了,留名~~

网友:
看来楼主是要趟一趟电表的混水了。12楼的方法标准

网友:
无极性的485建议采用TI的方案

网友:
是有这么个耐压测试的,直接加220v,一般都是TVS,热敏,压敏等来对付

网友:
特定的PTC热敏电阻,没问题

网友:
比较关心TI无极性485芯片的价格

网友:
mark,长知识了。

网友:
无极性485

网友:
可以的,但是成本很高的,你可以 看看 bourns 的相关保护器件

网友:
mark,涨姿势了

网友(2015-09-10):
学习了,说不定什么时候用上

网友:
电表也没有要求不坏,只是短时加220V不会坏!防止电工接错线,中国特色啦!

网友(2018-03-22):
标记下。先谢谢了!

网友:
就是PTC+TVS,PTC贴在TVS上面,但这两种器件不是普通的,比较高端,也不太好买。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其实都是很常规的器件加常规的电路,标准要求是多少电压多少V不坏。实际是380一直接上也不会坏,撤掉后正常接线,通讯正常。

网友(2018-09-16):
引用 网友H:
我们采用的是TI的方案,目前无极性做的最好的。
我们有提供开发用的模块和USB-485隔离转换器。需要的可以了 ...

TI的无极性方案的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
用不着TI的,电表上用的都是晶焱,日新这些国产货,不光能抗380VAC,还能抗12kV静电对端口直接放电。

网友I:
楼上的意思晶焱的485芯片不用防护,AB线间直接220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意思晶焱的485芯片不用防护,AB线间直接220没有问题?

直接是不行的,标配都是485隔离+ptc电阻+tvs钳位

网友:
关注TI的无极性方案的型号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意思晶焱的485芯片不用防护,AB线间直接220没有问题?

防护当然还是要的,只是觉得没有必要上TI芯片,国产的就够了,电表行业大量再用,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mark, 用时参考

网友(2019-04-09):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3776

maxim的应用笔记

网友:
隔离 MAX3535是单片隔离型、3.3V或5V供电RS-485收发器。包括容性隔离,集成了RS-485收发器,内部H桥接驱动电路配合外部商用化变压器,在16引脚SO封装内实现了单片隔离的RS-485方案。由于不必在反激电源中采用额外绕组,也不必采用光耦合器,因此大大降低了设计难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每根线上串一枚250-120的PTC自恢复保险。后面并一枚6V左右的TVS。大胆的加220吧,不会坏。 ...

你好请教一下 ,这个220V  通道485的AB线上 ,是怎样的   是 火线搭到A或者B上  还是零线搭到 A 或者B上  ? 还是怎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请教一下 ,这个220V  通道485的AB线上 ,是怎样的   是 火线搭到A或者B上  还是零线搭到 A 或者B上  ...

这坟挖的 ,当然是火线和零线直接接到AB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