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四轴的垂直起降?

楼主(2015-07-25):
如何实现四轴的垂直起降,才能保证飞行器飞离地面时还是在起飞点的上方?

网友:
调好PID,起飞时油门推快一点,但是接下来一般都会飘走,而且由于地面效应飞行器还会不断上上下下

网友:
这个问题跟我的一样,我的每次都向又后方飞!

网友:
高度PID,定高飞行就可以实现垂直起飞了,就是价格超声波

网友:
   这个事情,别太较真了

网友:
定高(超声波)+定点(光流传感器),正在研究定高,但是四轴起飞后会向一个方向飘很是头疼,电池电量很是影响起飞油门的设定。。。

网友:
我的四轴起飞后也会飘

网友:
各种误差。。飘的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