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笨蛋四轴程序问题

楼主(2015-07-25):
我自己仿照小笨蛋wifi四轴做了一个四轴,wifi模块用的是88w8686。程序输出的结果为: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1.1.0 build Jul 25 2015
2006 - 2012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FW download Phase1 failed

调试过程中一直卡在
循环中    do {
                for(i=0;i<1000;i++);
                gspi_read_reg(SCRATCH_1_REG, &len);
    } while (!len);

以下是完整函数
int sbi_download_wlan_fw_image( const u8 * firmware,int firmwarelen)
{
    int ret,i;
    u16 len;
    u32 cnt = 0;

    do {
                for(i=0;i<1000;i++);
                gspi_read_reg(SCRATCH_1_REG, &len);
    } while (!len);

    for (;;) {
        if (wait_for_hostintstatus(RT_NULL)) {
            WlanDebug(WlanErr,"FW download Phase2 failed\n");
            return WLAN_STATUS_FAILURE;
        }

        gspi_read_reg(SCRATCH_1_REG, &len);

        if (!len) {
            break;
        }

        if (len & 1) {
            WlanDebug(WlanMsg,"CRC Error\n");
            len &= ~1;
        } else {
            WlanDebug(WlanMsg,".");
        }

        gspi_write_data_direct((u8 *) (firmware + cnt), CMD_RDWRPORT_REG,
                               (len / 2) + 1);
        gspi_write_reg(HOST_INT_STATUS_REG, 0x0000);
        gspi_write_reg(CARD_INT_CAUSE_REG, CIC_CmdDnLdOvr);
        cnt += len;
    }
    ret = WLAN_STATUS_SUCCESS;
    return ret;
}

wifi源码如下

楼主:
没人来吗

网友A:
是不是一直读不到数据,所以就卡在那了?

楼主:
读到的值,为0

int gspi_read_reg(u16 reg, u16 * val)
{
    u32 reg_val = 0;
        WifiSpiReadReg(reg, &reg_val);
        *val = (u16)reg_val;
    return 0;
}
void WifiSpiReadReg(u16 reg, u32* pval)
{

        u16 temp_l = 0;
        u32 temp_h = 0;
        SPI_ClrCS(WIFI_SPI);
        SPI_WriteByte(WIFI_SPI, reg);

//        if_gspi_ops->Delay_nUS(1);
        temp_l = SPI_ReadByte(WIFI_SPI, WIFI_DUMMY_DATA);        //读低位
        temp_h = SPI_ReadByte(WIFI_SPI, WIFI_DUMMY_DATA);        //读高位
        temp_h <<= 16;
        temp_h |= temp_l;
        SPI_SetCS(WIFI_SPI);

        *pval = temp_h;
        //rt_kprintf("\nSpiReadReg:0X%8X\n\n",temp_h);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直读不到数据,所以就卡在那了?

读到的值,为0

int gspi_read_reg(u16 reg, u16 * val)
{
    u32 reg_val = 0;
        WifiSpiReadReg(reg, &reg_val);
        *val = (u16)reg_val;
    return 0;
}
void WifiSpiReadReg(u16 reg, u32* pval)
{

        u16 temp_l = 0;
        u32 temp_h = 0;
        SPI_ClrCS(WIFI_SPI);
        SPI_WriteByte(WIFI_SPI, reg);

//        if_gspi_ops->Delay_nUS(1);
        temp_l = SPI_ReadByte(WIFI_SPI, WIFI_DUMMY_DATA);        //读低位
        temp_h = SPI_ReadByte(WIFI_SPI, WIFI_DUMMY_DATA);        //读高位
        temp_h <<= 16;
        temp_h |= temp_l;
        SPI_SetCS(WIFI_SPI);

        *pval = temp_h;
        //rt_kprintf("\nSpiReadReg:0X%8X\n\n",temp_h);

}
读到的temp_h为0

楼主:
我看到错误了,真是悲剧。for循环后面有一个分号,。。。。

楼主:
已经崩溃了,被这个wifi模块 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