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无刷电机驱动疑问

楼主(2015-07-25):
之前做了平衡车,对PID有一定的认识,然后最近接触了云台,我把匿名那套飞控的姿态解算和姿态控制移植到Strom32硬件平台上,看了德国开源和立陶宛的无刷电机解决方案,都是用三路正弦波来控制无刷电机来的,单独调试电机没问题,把传感器什么的加上发现电机反应滞后,而且抓住它还会抖动,最近卡了一个来星期,这块还是解决不了,想论坛上的各位朋友寻求帮助。
int32_t ANO_PID::ComputePID(int32_t DTms, int32_t DTinv, int32_t in, int32_t setPoint, int32_t *errorSum, int32_t *errorOld)
{

}这是德国开源的PID控制器,也是直接拿来使用的
void ANO_Motor::MoveMotorPosSpeed(uint8_t motorNumber, int MotorPos, uint16_t maxPWM)德国开源的电机驱动,也是直接拿来使用
现在就是不明白它在期望角的输入是否做了处理

网友A:
要用陀螺稳定环;然后串联角度位置环

网友:
我正好需要德国的源码 发我邮箱978442901@qq.com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陀螺稳定环;然后串联角度位置环

你说的是串级PID吧,现在的问题是我不能很好地控制电机的驱动,单独来的话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加减速,但是一把PID控制器的输出量放到PID里面不是电机反应迟滞就是电机一直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陀螺稳定环;然后串联角度位置环

现在不太确定,类似立陶宛的开源云台他是不是只用到IMU 的数据作为反馈?

网友B:
立陶宛的电机驱动是强制换相的,负载大了就会抖,频率不合适也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陶宛的电机驱动是强制换相的,负载大了就会抖,频率不合适也会抖

谢谢,请问频率是指PWM的频率还是指电机的刷新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陶宛的电机驱动是强制换相的,负载大了就会抖,频率不合适也会抖

还有请问下电机的反应不过迅速和什么方面也有关系,控制那块么,还是频率不适合带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频率是指PWM的频率还是指电机的刷新频率

电机的刷新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下电机的反应不过迅速和什么方面也有关系,控制那块么,还是频率不适合带来的问题 ...

QQ交流?

楼主:
我Q317897509加我交流一下

网友(2015-10-12):
最近也想做云台,可是没有思路

网友:
BGC早年不是有开源的?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玩意,立陶宛的看老外用的挺好,不过拿过来就是不行,还没有搞透

网友(2016-01-24):
楼主请问你是怎么解决低速时的转子位置检测呢,我看很多都用反电势,可是低速的时候根本行不通